机床主轴材质以及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2-06-20):
请问各位厂家。你们机床主轴都用什么材质生产,如何热处理工艺。硬度如何?
国外厂家都用什么材质呢?

网友:
材料:38CrMoAlA;
热处理:氮化到HRC55

网友:
一般使用情况下的轴,可选用中碳钢系列的,比如:45号钢,热处理:正火或调质处理
要求较高的轴,可选用中碳合金钢系列的,比如:40Cr,热处理:调质处理
要求更高的轴,可选用渗碳合金钢系列的,比如:20CrMnTi,热处理:渗碳+表面淬火

不知楼主是要自己生产还是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282社区里相关的另一个贴子

谢谢 谢谢。。。灰常受用。。。

网友B:
用38CrMoAlA,氮化,这样对长轴来讲变形比较小
一般渗碳变形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8CrMoAlA,氮化,这样对长轴来讲变形比较小
一般渗碳变形比较大

这个材料多少一吨? 热处理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