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数控车一小时耗电多少?

楼主(2012-06-20):
上面两个图是在电箱和马达上面拍的,请大家帮忙算下这台数控车一小时耗电多少啊?谢谢哈

网友:
我文化低.不清楚.

网友:
等待高手啊啊

网友A:
跟你的加工情况有关,电箱上是最大的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加工情况有关,电箱上是最大的

我想知道一般情况的,或者估计值。以供参考。

网友:
100度电一小时  呵呵  不会算

网友:
这个要看你加工频率了,机器通电后加工时和不加工时功率是不一样滴,所以电费也不同。

网友:
一般数控电机(非大型机床)在全负荷运转下一个小时大概用掉 25 度电。  平时加工的话也就打个6折。 我曾经给自己单位考核成本时 看过电表。 笨人笨法。

网友:
不懂 文化低啊

网友:
机床功率变化很大的,又不是灯泡。难算,只能算平均值吧!

网友:
最大电流45A,除1.73就是它的最大功率,但机床一般不会在最大功率下运转,你这个机床平均一般不会超过10kw,应该在6~8kw左右

网友:
有活干 能产出利润 你就不要管电耗了 你就让电表飞一会吧

网友:
最大电流45A,除1.73就是它的最大功率,但机床一般不会在最大功率下运转,你这个机床平均一般不会超过10kw,应该在6~8kw左右

长时间在8KW以上是会减少机床使用寿命,

网友:
按P=根号3乘额定电流I乘额定电压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