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自由度的计算

楼主(2012-06-21):
如图是一个行星轮组件,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它的自由度怎么计算?   补充内容:此问题已解决

这个图描述不清,请大家不要费力了

网友:
只有一个行星轮起约束作用,其余两个是虚约束,计算时直接刨除其中两个行星轮3X4-2X4-2=2,两个自由度

游客

网友:
你的大轮应该是固定的吧?少画了点东西吧
不应该是3X3-2X3-2=1吗
还有一点疑问:4个低副是哪4个?我一直认为是3个低副,谢谢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吧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计算就是3x3-2x3-2=1

游客

网友:
你的这两个图左右不对应,左边大轮不是固定的,大轮也能转动,大轮固定就是3X3-3X2-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计算就是3x3-2x3-2=1

呵呵,那就对了,后来点评那改了

网友:
算都不用算啊,行星轮系就1个自由度,2个自由度叫差动轮系

网友:
行星轮系就1个自由度,2个自由度叫差动轮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