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气动冲床选择合适的空压机

楼主(2012-06-21):
3台冲床  假如储气罐上标注的压力分别是 1.5mpa 、1mpa 、 0.5mpa      空压机的压力就按照1.5来选么
用气量怎么定      冲床用气量都有说明书么      冲床单独接管吹废料  这个用气量怎么估算

网友:
1、 1.5mpa 是储气罐的安全值,用1.5mpa 的压力于0.5mpa 的储气罐,是有隐患的。

2、 冲床的用气量于说明书上不是所有厂家都有标示的。

3、 接管吹废料的气量是以吹管出口截面积和压力以及工作时间决定的。

游客

网友:
那么说 我要在0.5的上装减压阀? 设备上自己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