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精度最高可达到多少

楼主(2012-06-21):
     最近单位要求做一个低成本的设备,但是移动部的精度要到达0.05(+/-0.025)用同步带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同步带加伺服电机,以前这么用过,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此恢复有误,上次我用的是同步带连接伺服和螺杆,实现上述精度的应该是螺杆,至于同步带,真的很难说,建议问一下经销商

网友(点评):
很有职业道德。

网友(点评):
补充回答很重要,直接用同步轮--同步带驱动应该咨询供应商,但是用同步轮--同步带去送丝杆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你说的精度是同步电机的精度吧

网友:
你的设备多大体积,行程多长   要是长的话 肯定达不到那个精度的

网友:
步进电机就可以的  前提1.电机在没有负载的情况走位置,否则会由于负载的不一致行导致同步带的弹性变形  2,皮带的距离不能很长 3.步进电机的步距角要小

楼主:
行程200毫米,最大负载7公斤,42或57两相步进电机,开环控制,具体情况就是这些

网友(2013-05-30):
还有速度 啊  估计很难啊

网友(2013-08-29):
同步带能达到0.1mm的移动速度吗?

网友(2014-01-02):
楼主说的是平台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啊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4-02-12):
同步带,弹性变形,问问技术支持

网友:
普通同步带在我印象中是+-0.1
要求更高的可以参考高精度打印机使用的同步带 不知道负载是不是问题
另外开环控制似乎有点悬

网友:
0.05的精度基本没问题!
一些模组(同步带+滑台)的精度是0.02mm。

网友:
,加个位移尺 闭环控制 没问题  就是贵点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最高才0.05,定位精度要更低吧

网友:
16楼说的对,采用闭环控制,还需加上机械硬挡块。

网友:
同步带的精度不高,0.05达不到的,

网友A(2015-01-16):
试试钢带传动

网友B(2015-08-24):
现在我就是同步带达不到要求啊,烦死了!

网友:
伺服电机+同步带可以达到0.01的精度,前提是你的零件及装配精度都要到位。谈传动精度要综合看,不能孤立说某一个零件或部件。

网友:
0.03没问题

网友C(2015-11-25):
我现在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精度+-1mm了,但是我的同步带长13000mm,是因为同步带太长了吗?

网友:
我们用的MXL同步带进度可以达到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精度+-1mm了,但是我的同步带长13000mm,是因为同步带太长了吗?

这么长的皮带,有一定的拉伸率以及累积公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就是同步带达不到要求啊,烦死了!

什么样的规格达不到要求啊?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其实可以满足到要求的,因为中心距小,而且负载低,选择精度高的1M,2M,3M就能满足使用条件了

网友:
7公斤这么重,57的步进电机贯量不够

网友:
同步带的话,有没有考虑寿命的问题啊

网友(2016-01-09):
楼主解决了吗?给个结果!

网友:
今天还有同事说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不能说同步带的精度能达到多少,而是说你采用的动力源例如私服步进的精度是多少与同步带和同步轮制造的齿形精度还有安装等精度综合决定的一个指标。还涉及到同步带齿形,带轮大小是否合适,张紧好不好等一系列问题。没法说的清到底能达到多少

网友(2016-03-23):
引用 网友A:
试试钢带传动

这位兄台可以提供点资料吗? Q2268385130,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同步带最精密的,开环控制,位置准确度可以到0.1左右,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0.05甚至0.02。

网友(2018-12-08):
中心距很长的情况下,是达不到这个精度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