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而又复杂的孔

楼主(2012-06-21):
图纸本身再简单不过了,就是铣孔,30度116孔在加工中心干了一天,还没干出来。想请教高手有什麽简单点的加工方法没有。

楼主:
图纸格式不对传不上去,先简单说一下。直径159的管子壁厚4毫米长300.在中心有一个和端面夹角30度直径116的孔,请教高手该怎么加工

网友:
用工装保证位置度,铣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116的孔是通孔吗?如果是通孔可以用线切割,比加工中心或数控铣省事。不过要先在合适位置打好穿丝孔就是了,再就是装夹时要把30调好。我好像前些天去朋友那儿,看他做过类似的东西,呵呵,好几种规格呢。如果不是通孔,只有一侧的话,要合计一下长度尺寸是不是可以让线切割的下支撑臂进到管子里面,不要干涉就可以。

网友:
挺简单的啊,搞段宏程序就搞定了,你先把30°的孔的底孔加工留量,再铣3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