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整圆、圆弧前直线插补半精刀补无效

楼主(2012-06-21):
设备:三井加工中心
系统:FANUC 16i-M
问题:加工中心加工整圆、圆弧前直线插补半精刀补无效。
详细:如 G01G42X20.Y0.D01F100.
                G02I20.J0.F200.
                G40G01X0.Y0.F500.
描述:依照自己经验,FANUC系统加工圆弧时读取程式应有预读功能,如预读则G42刀补插补有效,反之则不行。
哪位高手判断一下。。。。。FANUC 16i 预读参数是多少号??????

网友:
应该是G01G42X20.Y0.D01F100.的上段程序有问题

楼主:
确认过没问题

网友:
貌似你的G02走圆程序不对

网友:
以0,0为圆心的话是不对了。

应该G02 I-20. F200

 你的程序变成了圆心在X40. Y0点上了。

楼主:
我承认是我再此贴上少打了“-”号,实际中是正确的。

楼主:
48、提前预测控制(Advanced preview control)(M)
该功能是提前读入多个程序段,对运行轨迹插补和进行速度及加速度的预处理。这样可以减小由于加减速和伺服滞后引起的跟随误差,刀具在高速下比较精确地跟随程序指令的零件轮廓,使加工精度提高。预读控制包括以下功能:插补前的直线加减速;拐角自动降速等功能。预读控制的编程指令为G08P1。不同的系统预读的程序段数量不同,16i最多可预读600段。
类似于这个,但是这个是DNC设置。

网友:
我对你的系统步懂  我是西门子840D  我们这个要给加工平面G17  才能用刀补

楼主:
已经是G17

网友:
程序要完整这样无法解读

网友:
应该是预读方面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大大倒是请教一下,这个参数是几号啊???

楼主:
已经发邮件给三井公司。。。。求助。等消息中

网友(2014-06-30):
引用 楼主:
48、提前预测控制(Advanced preview control)(M)
该功能是提前读入多个程序段,对运行轨迹插补和进行速 ...

非dnc机床程序不能预读吗,g08或是g05?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