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 导轨 电机选型,请教

楼主(2012-06-21):
需要在滑块上固定一块400mmX300mm的铝板,在网上看到的线性模组(单轴机器人)两边导轨之间的宽度都比较短。
问哈:
一、能不能找到导轨间距较大的(间距200mm宽度以上,丝杠直径小于20MM)的线性模组。 求推荐...
        如果购买2个导轨+丝杠滑块  装配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有意向买上银的导轨及丝杠)
二、想选用步进电机+驱动器,有没有好的品牌推荐,在哪里可购买?
      求告知,来讨论。

网友:
楼主哪里啊,很多厂家都做线性模组的,直接让他们做就行了

网友:
你去THK官网看看,你所需要的内容上面基本都有

游客

网友:
可惜不是看看资料就解决了, 没要找到符合要求的产品啊。 还有步进电机选什么样地好?

网友:
我一个朋友 在上海销售  你需要的东西,楼主怎么联系啊

网友:
你可以找本MISUMI的书看看,里面有啊

网友:
这个在网上一查,到处都是,电机选型请参照相关电机选型资料或按机械手册上直线运动来计算。

网友:
间距200mm宽度以上,丝杠直径小于20MM

这个跨度大了,导轨摩擦阻力就变大了(实际确实这样)。那个铝板自己或者外加工吧,对于整套线性模组,我个人看法,市场这么大,总会有的,但不知道你们这是不是初期试制?试制的话,在人家发到或者自己订阅的杂志上找,一大堆。杂志的好处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第二个问题,四个字:交给采购。

网友:
MISUMI  l联轴器MCSL40-8-14   台达C2060 伺服        上银KK86-长度   SUNX  感应器 GX-F8A   米思米  SENA3-长度  传感器导轨

游客

网友:
你的这种方式是购买一个线性模组, 在两边加2个导轨作支撑是不?

网友:
上银 HGH25CA 的线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初步选了上银的 EGW20CA2R 的导轨, R15-10K3-FSC-439-521-0.012,  57上社步进电机,保持转矩1N.M。

 使用直径15mm丝杠、导程10、行程为350MM,负载20KG、水平安装的位移台 用57的步进扭矩够不?

网友A:
楼主现在用的是HIWIN导轨和丝杠?

游客

网友:
是啊,上银的。 马上采购来了,自己装配就难弄了。

网友(2012-07-23):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用的是HIWIN导轨和丝杠?

我就是做HIWIN的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呢!QQ:407217459

网友:
丝杆一般多是米思米请购。干嘛不直接买一体式机械手?
马达用(台达)的比较便宜,也可以用深圳的(步进科技)。
国外的松下的、三菱的、安川的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