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缸多大的缸径配多大的气管?

楼主(2012-06-21):
RT,一直纠结这个问题,请有经验的不吝赐教

网友A:
看气缸接头是多大 然后找快速接头里面管径尽量大的  就那几个规格    大概其用的话 就这么确定

网友:
有必然连续吗?是不是应该跟速度、气流量挂钩?

网友:
这个气缸样本上都定好了

网友:
貌似卖气缸的能告诉你,当然不是所有卖气缸的都知道

网友:
要根据气缸的耗气量和器官的流量来选择!

网友:
看气缸接头是多大 然后找快速接头里面管径尽量大的

网友:
气缸最大耗气量计算公式: Qmax = 0.047D2S(p+0.1)/0.1X1/t
式中:Qmax ----- 最大耗气量(L/min)
D ----- 缸径(cm)
S ----- 气缸行程(cm)
t ----- 气缸一次夹紧(或松开)动作时间(s),(夹紧和松开的时间一般认为相等)
p ----- 工作压力(MPa)

在 0.5Mpa 压力下气管流量近似计算公式: Q=CV × 1000= S /18× 1000 ≈ 55.5S(L/min)
式中:Q ----- 气管流量(L/min) 2
S ----- 气管内径截面积(mm )

气缸又分单作用双作用,耗气量也不同,视情况而定!

网友:
严格来说是要计算的,但是精细计算很繁琐,大多时候凭经验来选的,SMC样本上前几页就有一个表,上面列出了每种规格的气缸推荐用的管路和元件,一般照着即可,除非对节拍和速度要求高的,才需要根据样本上的图标进行核算

网友:
主要按照用气量定。 信号阀一般就用5的。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学习了,谢谢共享

网友:
你是设计气缸还是选用气缸,如果是选用的话气缸接气口的大小已经定了啊,查查你选的那气缸说明书就行了,要是设计气缸的话,我真不懂~~

网友:
静等答案

网友(2013-04-12):
根据汽缸样本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21):
一直都在困扰

网友:
气管使用多大的,我的看法是:

取决于气缸缸径大小来定,特别是气缸的进出气口的大小,一般大缸径或耗气量大的气缸进出气口会设计的比较大,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进气口接口的大小不等于实际气缸的进出口的口径,例如,缸径50的缸进出口接口G1/8, 但往往与气缸前后腔通气的口径是 直径2mm,或4mm; 由此可以看出,气管内径太大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气管内径比气缸实际进出气口大就可以了;

一般进出气口接口大,里面实际进出气品就大,正比例关系,如果好奇的话,可以拆开看一下,有的可以通过螺纹接口看到里面实际进出气口的直径。

确实,有时管径太大,会造成资源浪费;气管太细,影响气缸的工作效率,所以可以问一下,供应商,或自己看一下气缸的实际进出气口,

以上个人想法,如有误导,欢迎指教。

网友:
软管内截面积和进气口截面积相同

网友(2016-06-13):
得看歧管

网友(2017-11-03):
引用 网友A:
看气缸接头是多大 然后找快速接头里面管径尽量大的  就那几个规格    大概其用的话 就这么确定

关键气缸是有管径大小选择,速度太快,你又另外加调速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