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的高人,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2-06-21):
看上涂层很薄,但又很有光泽。 是氧化还是喷涂的?  材质是铝板

网友: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阳极化处理/....

网友:
看不清楚,不过如果颜色很好看的话,可能就是阳极发白处理

网友:
可能就是阳极发白处理

网友:
先喷砂!再进行阳极氧化处理!没错!

网友:
铝好多都是阳极氧化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