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180度褶边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06-21):
材料是1.0的镀锌板,是不是先用折弯机这个小于90度的角,再拿什么压出来的?

网友:
1折90度角
2、折180度角(两次折角,折为180度,机子不行就要压)
不过要看余量够不够啊!

网友A:
先折成30度,再压平,这应该是很常见的工艺,一般是没办法压死的,而且压死后,容易残留清洗液,我们一般是在下面垫一张纸

游客

网友:
是这样的,压平也是在折弯机做。

网友:
楼上方法正确最好,看不是大件的话用小吨位的做

网友:
先折再压,可以折一次或者多次,很普通的钣金工艺

网友(2012-09-15):
具体形象,好!
这刀具方便,还两用的。V5

网友(2012-07-08):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工艺了!

网友:
这是板材折弯方面很常见的工艺, 先折90度----折30度---拍平

网友(2012-09-15):
6楼的答案最形象了

网友:
确实比较简单啦。。
做过折弯的应该都知道咯

网友(2013-10-17):
六楼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折成30度,再压平,这应该是很常见的工艺,一般是没办法压死的,而且压死后,容易残留清洗液,我们一般是 ...

垫后死边里面的纸怎么处理的,遗留在死边内还是清洗能够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