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导出到autoCAD,图层很乱啊,如何设置才能不乱呢?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06-21):
导出来的时候,真的很乱,想改也要花上很多时间,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设置才不是太乱呢?

网友:
为什么要导到CAD呢,用PROE出工程图不是很好吗?
给你传个导CAD的设置吧,把后缀名改成.pro(别解压)
在CONFIG里设置 intf2d_out_dxf_mapping_file   选择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还有这个
intf_out_layer  PART_LAYER

网友:
是呀用PROE标注好在导CA嘛

网友:
在PROE里很麻烦

网友(2012-07-21):
用用看哦

网友:
看来对LZ对CAD还不是很熟悉,知道有个图层转换功能吗,用心的做一次,对PRO-E和CAD的图层都详细的了解一下,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