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轴半通孔如何进行强度校核?

楼主(2012-06-21):
如见简图所示

8是孔径30是轴径,轴长35mm图中没有标注,轴所受扭矩为7000N.mm,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校核轴的应力?

希望有具体公式~

楼主:
一天了,没有人来看看给个意见~悲催

网友(2012-08-22):
这题能否分为两部分算?一部分实心轴,一部分空心轴,求出切应力呢??

网友(2013-09-11):
实在是无能为力

网友:
孔是用来装拆过盈连接的嘛?还是其他用途?

网友:
CAE吧有限元简单的

网友:
   你先按心轴校核得出K ,然后算出通孔在圆环处最大面积A ,算出圆环面积B.   最后通孔心轴强度等于K*(B-A)/B
  仅作参考。

网友:
关键轴吗

网友(2013-10-28):
直接算出切应力就OK!不用考虑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