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solidworks画的焊接件其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12-06-21):
如何用solidworks中的simulation功能对焊接件进行分析?

网友A(2016-06-01):
先将焊合件另存成part(prt.sldprt)格式,再进行分析。

网友:
先做一个焊件,然后划分网格,赋予载荷,最终计算,貌似是这么个步骤,我也是菜鸟,多多交流

网友(2016-10-31):
引用 网友A:
先将焊合件另存成part(prt.sldprt)格式,再进行分析。

焊件本身不就是PART格式吗?不太理解社友的意思

网友:
我想问的是要将焊件的结构件都视为实体吗?如果不是,那么结点怎么设置?

网友:
simulation和有限元一样,计算要基于材料的均匀性假设和各向同性假设
焊接件要满足这两样假设很难。。。估计最终计算结果差距会很大

网友:
因为焊合件有多个件组成,分析前需将其存成part(prt.sldprt)格式,这样软件就视为一个单件后方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