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能器及泵的选型,要做一个喷水装置

楼主(2012-06-21):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喷水装置,要用到泵和蓄能器,泵用来供水,蓄能器用来喷水,喷水频率不高,在3min以上,出水压强要求3到6公斤力,准备预到4到6公斤力,每次出水大概2L多,准备预到
3L,目前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请各位大侠说说泵和蓄能器的选法,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楼主可以网上找一下讲蓄能器的书,另外,为什么要加蓄能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网上找一下讲蓄能器的书,另外,为什么要加蓄能器呢,

因为不用蓄能器,光用泵,就要做一个压力容器,但是我们小公司,没有资质做压力容器。所以就用蓄能器。不知您有其他的什么建议吗?请教。

网友B:
蓄能器没有折磨小压力且大流量的。而且蓄能器一般瞬间不可提供大流量,它一般是弥补泄露的原因造成的压力下将的

网友:
压力容器自己做不了可以外协,甚至买标准系类,为何非要自己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能器没有折磨小压力且大流量的。而且蓄能器一般瞬间不可提供大流量,它一般是弥补泄露的原因造成的压力下 ...

supperslz同志能否细致的讲述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要求下,没有比较适当的蓄能器可用吗?我们这个现在应该也不算瞬间大流量吧,因为确实我也不太清楚蓄能器的选用。我只看到手册上有蓄能器可用用作辅助动力源的计算算例。

网友:
按你的用法属于泵的缓冲罐,总是频繁使用,也就是皮囊总是处在收缩排空,充压涨开,会很不耐用。

网友:
其实你可以让泵总是开着,不喷水使用卸荷阀进行卸荷,喷水时正常工作,也可以选用变量泵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流体力学及液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