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厚的钢板折一个R50mm的弯,L1=490mm,L2=25mm,那么展开长是多少呢

楼主(2012-06-21):
3mm厚的钢板折一个R50mm的弯,L1=490mm,L2=25mm,那么展开长是多少呢

楼主:
可以直接用那个折弯公式吗还是用弧长加L1+L2呢

网友:
弧长加l1 l2吧,计算弧长的时候按中性面所在的半径

网友:
什么钢板?不锈钢和冷板差很多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是有3D软件画一个,再展开就可得到。

网友:
L=25mm的话,R=50mm是如何达到的?楼主是否输入不当?也许本应该是L=250mm或者R=5mm是吗?

网友:
同上兄弟所说,LZ这个东西压根就是压个弧面啊。。如果能实现,请LZ附上图片给我们看看。

网友(2012-09-07):
记得网站上有哪位大侠上传过一个展开图尺寸计算软件。可以去找找看是否能用吧

网友:
算下来应该是595.86

楼主(2013-08-11):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如果L1,L2只是直线长度,那么展开长度595mm

楼主(2013-11-06):
引用 网友A:
如果L1,L2只是直线长度,那么展开长度595mm

网友:
应该怎么算呢,钢管也有拉伸系数的

网友:
直接用板厚中心的长度即可。

网友(2013-12-15):
R50 怎么折

网友(2014-05-27):
浅见计算方法:490+25+((50+1)x2x3.14/4))。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