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如何保证开槽后不变形

楼主(2012-06-21):
如图 铝件 长53.55+-0.025MM  宽27.94+-0.025MM  高22.758+-0.025MM  壁厚1.35MM  ,现在开完槽后应力释放张开0.05-0.08MM.
  工序
   1. 开粗单边0.5MM
   2.时效 180度 8小时
   3.外形到位
   4.去后盖
   5.开槽

   现在遇到瓶颈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又是薄壁件,能说明下你的这个是批量的嘛?还有时效处理的炉子是多大?
采用紧固磨具(还要根据热处理的时效炉子体积而定,因为有温度影响,所以模具的材料要选择好)。

网友A:
忘了直接因素了。
你开槽是如何开的?请简明扼要说明。谢谢。

网友:
因为是铝材,能否做成形材呢,后再时效、

网友:
可否在铣的时候少铣一点呢

网友:
先铣个方形心轴,插入内腔再铣,以后每件活都可以用那个心轴!算是工装吧!

游客

网友:
不行,内腔拐角圆弧R1.8加工完有锥度.

网友B:
全部加工完再开槽,开槽后变形也就变了,没什么大碍,也能装,也能用,如果非得要求开槽后的尺寸我认为没必要

游客

网友:
上帝要求一定要进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直接因素了。
你开槽是如何开的?请简明扼要说明。谢谢。

放夹具里,夹具槽和工件宽相等。夹住开口面,Y方向开槽。

网友C:
人工时效作用不是很大,试试“深冷处理”。如果批量不大最后可找钳工整形。

网友:
能不能先不开通,留一点,时效后再完全开通

网友A:
我的方案是:制作夹具。

讲下大概步骤,合适的材料(去查下材料手册,变形系数小的)上磨床加工出槽宽的宽度,T型的最好可以挂住,在夹具单边开螺纹孔,上螺栓,直接压紧,直接去时效。

螺纹孔受力层就在那槽的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是:制作夹具。

讲下大概步骤,合适的材料(去查下材料手册,变形系数小的)上磨床加工出槽宽的 ...

我的意思是机加工可否保证。没有别的辅助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工时效作用不是很大,试试“深冷处理”。如果批量不大最后可找钳工整形。

大批量。周边孔有位置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加工完再开槽,开槽后变形也就变了,没什么大碍,也能装,也能用,如果非得要求开槽后的尺寸我认为没必 ...

上帝一定要伺候好,如果量不多,留点量,加工完后将外形高速飞一边。

网友:
快丝,看可以解决不

网友:
做工装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