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硬度过高,还能降低硬度吗?

楼主(2012-06-21):
有一批齿轮材料为40Cr。淬火后直接用线切割加工。淬火硬度为HRC58-60。现在材料已经淬火但是还没有加工。查资料后感觉硬度有点高。想改为硬度为HRC38-40,不知道这批料还能不能用。硬度还能不能降下来。如果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谢谢。

网友:
高温回火

网友:
高温回火,但是得控制好温度和时间

网友:
这一块没实际经验,书上知识说是可以的..

楼主:
退火好还是回火好  具体技术指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火好还是回火好  具体技术指标是什么.

退火硬度太低了以至于只能用布氏硬度来表示,高温回火,根据手册的话在450°C左右回火能获得你需要的硬度,具体要试过才知道

游客

网友:
450摄氏度不属于高温范畴,应属于中温回火范畴,而且冷却速度要快
你说的差不多,要能回火后入水快冷就好了.

网友:
回火,问专业的师傅,这可以的

网友A:
热处理只懂点皮毛,我觉得回火正火可能行,

网友:
退火。然后加工。。完事儿了在热处理到想要的硬度

楼主:
理想的加工工艺是在加工之前做热处理。

网友:
都不懂吗,线切割加工与硬度没太大关系。

游客

网友(2012-12-10):
但是硬度过高还是会影响走丝的速度呀
其实我觉得吧,lz并不是说加工不了,而是不在要求的硬度范围之内

网友(2012-06-22):
路过学习了虽然不懂,但感觉应该可以退火。

楼主:
模数1齿数24的齿轮转速3500转/分。硬度多少合适。现在想淬火40度左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火,淬火的硬度一般比所需求的硬度高点,通过回火来降低硬度

网友:
“淬火后直接用线切割加工。”可能楼主这句话误导了很多人

游客

网友:
可能吧,线切割与淬火没有什么关系,线切割只关乎材料的导电性

网友:
高温回火,可以获的良好的综合性能

游客

网友:
他想要的硬度在38-40左右,不是调质硬度,所以没有得到索氏体

网友:
这也是我想问的。。。8楼说得有道理,温度怎么控制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数1齿数24的齿轮转速3500转/分。硬度多少合适。现在想淬火40度左右不知道行不行。

硬度多少是根据负载,寿命等要求计算的,硬度可以根据材料的选用,选择合适的热处理达到

网友:
楼上一些同志在误导大家,想要得到这个硬度,那不是高温回火,严格来说应该是中温回火,470度左右回火,注意回火冷却速度,因为40Cr有第二类回火脆性

网友:
一种材料正常是一次淬火到位
也可以多次淬火的,
但最多不能超过三次.

淬火+回火
退火
淬火+回火

网友(2012-08-17):
中温回火,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中温回火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只懂点皮毛,我觉得回火正火可能行,

正火不行,只能通过提高温度回火。
正火温度大于淬火温度了,一旦超过淬火温度,必然硬度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火不行,只能通过提高温度回火。
正火温度大于淬火温度了,一旦超过淬火温度,必然硬度过低。

这方面不懂

网友:
硬度高了,再回火。

网友:
全是高手,来学习了

网友:
支持高温回火

网友(2012-09-29):
高回400度左右

网友:
高温回火应该可以。

网友(2012-11-06):
高温回火,等于调质处理即可。

网友:
我觉得回火好,或者调制处理

网友:
淬火后回火啊。。

网友:
高温回火,随炉冷却。先用样块做下试验

网友:
HRC38-40就是调质的范畴了。可以高温回火。

网友(2012-12-15):
建议楼主用410℃~420℃回火能达到你所需要的要求,不会影响使用;但是回火炉温度误差要在±5℃范围内。

网友:
退火,或者高温回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火好还是回火好  具体技术指标是什么.

当然是回火好,回火温度380-420℃,时间最少2小时。试试看。

网友:
可以退火降低硬度吧

网友(2013-01-18):
我们是硝盐炉450-460,10到20分钟。空气炉加10-20度,2小时。齿比较细小的话温度可以降个10度,快冷慢冷随便,没防锈水可以油冷,锈了吧唧的坏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