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联接盘的三元催化反应器

楼主(2012-06-21):
带联接盘的三元催化反应器
三元催化器是汽车尾气排放绿色达标的重要装置,汽车发动机排放的CO、HC、和NOx三种有害废气经过三元催化反应器与三元催化器中的铂(Pt)、钯(Pd)、铑、(Rn)等稀有金属时增强了三种气体的活性,并进行发生氧化----还原化学反应。其中CO在高温下氧化成无色、无毒的二氧化碳(CO2)气体。HC化合物在高温下氧化成水和(H2O)和CO2 。NOx还原成氨气(N2)和(O2 )。三种有害气体变成无害气体,使排气得以净化。但是三元催化器使用有一定的时间和寿命,超过一定的使用时间三元催化器的净化尾气功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使用不当或不保养会导至三元催化器中毒而失去净化尾气功能使汽车尾气排放超标。因此一般汽车每行驶2万公里后就要对三元催化器进行清洗保养,以保证三元催化器的净化功能有效及尾气工况检测排放达标。三元催化器中毒过深一般清洗是不可逆的,是要花钱换新的,三元催化器换新的费用少则上千元多则五千元。有一种办法是把三元催化器的过滤净化装置直接做成带联接盘的方式,不换三元催化器总成只换功能过滤净化装置可节约一大笔费用,平时清洗保养时可直接将带联接盘的三元催化净化器撤下侵泡清洗以延长使用寿命达到长期重复使用的目的,这种请洗方便快捷效果会更好更省钱。(见图)

网友A:
东莞WEMA看到的三元催化反应器同图中相比外形有差异,采用的是快速接头连接,有高低温要求和泄漏量要求。
目前采用的是Voss,已推荐低温-40摄氏度、泄漏量更低、插拔更方便的美国CPC快速接头。

游客

网友:
汽车三元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知识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76a4ec01013mv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莞WEMA看到的三元催化反应器同图中相比外形有差异,采用的是快速接头连接,有高低温要求和泄漏量要求。
...

清洗保养三元催化器的间隔时间是每行驶2万公里左右,用不着快速接头用联接盘就可以了。“已推荐低温-40摄氏度
”是什么意思?三元催化器开始起作用的温度是200摄氏度左右,最佳工作温度在4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
汽车三元催化反应器的基本知识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76a4ec01013mvt.html

游客

网友:
当汽车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时,三元催化装置有可能启动不起来。俄罗斯莫斯科、美国阿拉斯加、冰岛雷克雅未克等地冬季会有零下40摄氏度的情况,总得考虑一下了。
北方寒冷地区开汽车时三元催化器的温度是多少?
北方寒冷地区也要开汽车的吧?来一个极限低温要求不过分吧?老外希望使用快速接头方便插拔拆卸,多花些钱节省的是维修时间。

楼主(2014-05-04):
当汽车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时,三元催化装置有可能启动不起来。俄罗斯莫斯科、美国阿拉斯加、冰岛雷克雅未克等地冬季会有零下40摄氏度
的情况时可以考虑使用带有保温装置的三元催化装置。

楼主:
带联接盘的三元催化反应器汽车零部件开发商最好的发财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