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这2个问题,给我造成很大困惑

楼主(2012-06-22):
1,在toolbox调用出来的链轮,孔径为30mm时,自动生成的键槽宽度为10,而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应该是8,这个应该是软件问题,有没办法解决?
2,经常在工程图中标注尺寸套合公差时,出现“未指定错误”,然后公差值变为0,这时候再标注的尺寸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只有重新启动软件以后才会变好,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已经造成我很大的困扰,每天都要重启几次软件,你们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盗版软件,凑合用吧

网友:
1.第一个问题,从没用TB出过图,不清楚
2.第二个问题没遇到过,应该与安装软件有关,建议换一个安装文件重新安装或重做系统

网友:
toolbox里面有链轮吗?

网友:
查看自己的软件是sp几的。尽量不要用sp0的,刚出的都不稳定。

游客

网友:
尽量不要用sp0的,刚出的都不稳定

网友:
我的solidworks的toolbox库也没有发现可以调出链轮。

网友:
没用过链轮,坐等高手解决。

楼主:
toolbox的ISO标准里有链轮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找原文件修改好了,就是全英文的,要有点基础。

网友:
第二个问题重装软件,修复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4-10-20):
我用了SW10、11、12。都有这个问题,是尺寸公差的问题,不用公差套合,直接手动输入数值,然后保存,重新启动。这样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