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也来说个CAD求面积的方法吧

楼主(2012-06-2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用CAD求面积的时候,反正我遇到了,昨天外贸部的女生发来一个图要我求面积,当时我就傻眼啦~~!

这么快就没字数啦,好吧,下帖说方法。

楼主:
一般直线闭合的图形可以用命令AA来求面积,可是这个o(╯□╰)o。特殊的图形可以先把图形变成面域(命令region)再用AA求面积,可是这个竟然是块!只要打断块了(分解块命令explode)。分解完了,本来以为可以了,无奈线条不闭合+_+。只有把图重新设置成块(创建块命令B),在上面跟着描一个出来(花了不少时间,因为线条很不规则)。最后终于可以啦,把新描的图设置成面域(命令region),再用命令AA求面积。O(∩_∩)O~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这个不会吗?你先确保他是多段线?不是多段线的话转成多段线。然后pr(快捷键)空格,里面有个栏,显示面积是多少多少。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用快捷键的,很多图标忘了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用快捷键的,很多图标忘了是什么意思了。

直接region就可以啦,如何在对象特性中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region就可以啦,如何在对象特性中可以看到

不能直接用region,这图应该从其它软件转过来的,有很多地方没闭合,也有一些地方的线重合或者交叉。反正我是重新描了一次再求面积的,有些特别难搞的地方还专门拆出来单独来弄。

网友:
清华天河PCCAD2007中有一个功能图标可以很方便的求面积、体积、材料比重的重量。

网友:
楼主贴出来是好意,做得精确,方法值得参考,但是为什么求面积啊?如果不规则就求个大概估算一下啊?满足目的就行啊?

网友:
很少用到  学习了

网友:
AA好像算不准圆弧地方的面积,直接用面域就是了,在特性里面就可以看到面积,周长等信息了。

网友:
AA也可以算圆弧的面积的,哪里会不准确的呢,不过我通常也是用PR去做的哦

网友:
先确保他是多段线?不是多段线的话转成多段线。
然后工具*****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吗?你先确保他是多段线?不是多段线的话转成多段线。然后pr(快捷键)空格,里面有个栏,显示面积 ...

我用的是2010cad,pr空格键后显示的是特性,可是里面没有你说的面积的菜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