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平方向的力怎么使机构每次只转90度,求解

楼主(2012-06-22):
一个水平方向的力怎么使机构每次只转90度,求解

网友A:
棘轮机构,外加磨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轮机构,外加磨擦片

能不能截个图啊  机构设计不是很了解
简单点的  谢谢

网友:
详细些啊。。。

网友:
1。不完全齿+齿条。控制齿条运动的行程就OK

网友B:
楼主再说明白些好吗?最好上个简图看看你要做什么?

最简单的可以用螺旋槽解决。

网友:
齿轮和齿条 和三片齿齿离合机构。。。。构成的4等分分度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说明白些好吗?最好上个简图看看你要做什么?

最简单的可以用螺旋槽解决。

如上图   怎么实现每次转90度
谢谢各位

补充 F力作用完后还要回到原位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不要气缸    或太多齿轮啊

网友B:
这样呀,貌似不困难,主要是不知道楼主的动力源是什么,力F往复距离有多少,如果合适可以很容易实现的:一个水平推杆,轮上安四个分度销子不就成了。力F推着销子旋转到90时后面转上来的下一个销子把推杆顶起,回撤推杆到第二个销子位置,再次推动。其他要求,比如是否需要精确定位等等,还是要楼主讲明白才能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貌似不困难,主要是不知道楼主的动力源是什么,力F往复距离有多少,如果合适可以很容易实现的:一个 ...

动力源是手推力或者说按压力
往复距离约25mm
要达到的目的是每次作用力旋转90度,其二是F作用力回到原处,再次按压时循环上述动作
能不能简单做个示意图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貌似不困难,主要是不知道楼主的动力源是什么,力F往复距离有多少,如果合适可以很容易实现的:一个 ...

似乎明白了你的原理   但力F始终是平行的   所以用下个分度销顶开感觉还有点小瑕疵
还有没其他方式呢

游客

网友:
力是平行的没关系吧,杆上开槽,销子当滑块,不就转动平动了。似乎我还是没弄懂,你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呵呵,有什么其他限制和要求没有。只能提示下思路吧。你自己再琢磨一下,应该好实现的。

网友B:
只是简图,没有详细计算,其实就是个四杆机构。90度不准,各部件有详细结构尺寸可以做的准确些,要计算推杆抬起的时机。呵呵。见笑!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图,没有详细计算,其实就是个四杆机构。90度不准,各部件有详细结构尺寸可以做的准确些,要计算推杆 ...

启发很大   有帮助
之前没做过机构设计   想得我头疼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图,没有详细计算,其实就是个四杆机构。90度不准,各部件有详细结构尺寸可以做的准确些,要计算推杆 ...

有点小疑问,这个杆能推倒正好旋转90°吗?45度时候后面的分度销就已经顶开活动杆了

游客

网友:
呵呵,你说的对,不过解决办法也很简单,不到90度时后面小子顶哪,去掉就是了,够90度,再让它顶。 所以这只是方案,细节是后面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