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案子,初步设计用油缸,几个担心

楼主(2012-06-22):
大家好。
现手上有一案例,初步设计用油缸。

情况如下:

客户2栋厂房相连,2层层板有1200mm高低差。客户需要将货物(500KG)在2栋厂房间周转,需要做一个升降平台。要求升降平稳,平台上不载人。货物托盘1200*1200,需要将货物与拉送货物的液压托盘车一起升降移动。现在现场有别的厂家设计的一个液压升降平台(剪刀叉样式的)1500*1500.现有的升降平台降到最低后有200mm高度差,客户需要将液压托盘车拉着货物拉到平台上,(做了一个1500左右的斜坡)。比较吃力费劲,想重新设计一个。

附件图片是初步样式。现想问下大家,大概选用多大的油缸可以满足?另外,升降平台每天工作8小时,使用频率不太清楚,会不会造成液压油温度过高?另外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不会漏油?

网友:
为啥不用电动机直接拖动升降呢?增加一套液压设备得增加不少成本啊,而且维修也麻烦。

楼主:
电机拖动升降,需要2边同时升降。现在升降的平台面尺寸1500*2000.比较大。感觉不太好控制。需要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用剪叉式液压升降平台,将平台放入地下,平台与地面上平

网友:
赚个积分 走人

老鹰 -1

楼主:
这个是在2楼。没法预埋下沉。。

网友:
这个可以参照那升降叉车的结构

游客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用液压升降平台没问题,就是图上没看出拉送货物的液压托盘车怎么上液压升降平台

网友:
请问,货物是由人工推进升降平台的吗?底部能有多大的空间用于安装液压缸?

楼主:
我现在的设想是,将货物用液压车拉到滚筒线上,然后抽出液压车,从侧面将空载的液压车推到升降平台上,货物由滚筒线输送到平台上。升到高度后由人到平台上将液压车拉出。货物由平台上的滚筒线输送出来。升降的结构现在是参考手动堆高机设计的。现在担心的是2侧的油缸同步,和后续的漏油问题。整个平台载重大概在800KG左右即可。设计载重应该在1.2T以上。

网友:
剪叉式液压升降台 也可以用链轮链条升降机替代

网友:
1.要用的话,用电动推杆不可以吗?

2.用双电机直接驱动不行吗?中间一根链轮轴,两边电机硬轴连接。

网友(点评):
当然了,要是出于练手的目的,都行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电动,液压有很多缺陷,维修不方便(设计到电子元件以及液压管路),噪音大,使用时间过长油温过高,升降的速度,上下货物时是否方便与油缸是否有干涉,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成本比较高客户也不会满意,我是客户不会接受油缸的方式

网友:
上部空间够的话做个天车形式的结构,两边采用导柱或滑轨,会比你液压lift稳定。你画的图上面已经做了框架了,就这框架加点东西就成。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用电机比较合适!因为比较轻!如果选用液压的一般是较重的物品(10吨以上),这样性价比好点

楼主:
看来大家都比较建议选用电动方式来驱动
我之前也考虑过电动方式,
我说下我的顾虑:
1.电动丝杆或推杆提升,我需要的行程大约1200mm。也就是我安装丝杆提升机的位置距地面大概在1600mm~1800mm左右。需要两侧的电机同步升降,就有2种方法,1.左右各一个电机,2.两侧的升降机构用轴连接。如果选第一个,2个电机一起控制同步,之前没有做过,没啥经验,没底。。如果第二个,那连接用的轴肯定不能放在框架的中间,需要避开货物提升时的空间,需要增加机构,麻烦的很。
2.电动丝杆的提升速度,(现在手上有2个丝杆提升机,感觉速度不是很快。。)
3.使用电机+丝杆,2侧各一个,升降平台2侧可能需要用导杆导向,如果换成槽钢+导向轮,会有间隙晃动。如果要导杆,就需要4个角上的导杆相互间的平行度、垂直度要很好,要不然会卡住。。。
因为之前液压缸没怎么用过,故优先考虑了选用液压缸。

楼主:
经考虑大家意见,决定改变原先设计,改用电动推拉杆。
找了点资料。如图片,貌似提拉参数比较大。都几吨了。。

网友:
我想的方案是电动吊葫芦加导向机构,吊葫芦放在顶部,节省底部空间便于上下货物。我觉得这种结构会比较简单实用。
注:防坠也需考虑进去。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复杂了!

网友:
一根电动推杆+链条、滚轮、滑道,行程减半,很成熟。

网友:
很简单,用电动卷帘门电机【一吨标注】三米滑轨即可做或简易行车。你试下

网友:
工作频率不高的话,使用螺旋升降机同步升降台就没有漏油的顾虑了,底下用联轴机械同步,同步很平稳的。

网友:
你看油缸承载多大重量,泵压多大,算一下压力腔面积就可以知道缸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东西。丝杠长度不变,螺母上下运动。
两台或四台同步
中间用刚性联轴,可以用转向箱把联轴转到后 ...

靠谱。现在基本是按你说的方案出的。客户还在商议方案。
有新的进展我会在帖子里回复。

网友B:
用液压 后期维修会麻烦吧 而且费用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液压 后期维修会麻烦吧 而且费用还高

恩。所以现在考虑了论坛里大伙的意见,已经改用电机+丝杆驱动了。方案已经给客户了。现在在预算造价成本,准备报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所以现在考虑了论坛里大伙的意见,已经改用电机+丝杆驱动了。方案已经给客户了。现在在预算造价成本, ...

嗯。挺快的啊。恭喜啊

网友:
你去了解一下做液压缸或者有卖液压缸的,我记得缸径是截面积每平方厘米300公斤。时间长记不住,你去查一下有这样公式计算,到时候你就知道要买多大的缸

网友:
哦 还跟油泵压力有关系

网友:
这个油缸大小要看你的剪式机构连臂长短计算的

网友:
不知道做过提升机吗?全部是用马达+链轮/链条输送的。在很多工厂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
液压的动力大啊

楼主:
下列图片是现在修改后的方案图片。

初步设计的方案客户那应该没多大问题了。

各位坛友帮看下。。

游客

网友:
还有系统压力是根据负载来定的。
连接,同步也可以考虑齿轮齿条强制同步。个人意见可以参考一下。
觉得你的方案可行。若系统压力设定为10MPa,用齿轮泵即可。缸径60、杆径30,无杆腔推力可达5.7t左右,两个油缸可能要做同步回路,而且你的油缸杆太长,容易失稳,可以用油缸带动链条,链轮固定在机架顶上,链条和托盘

网友:
我以前做套一套类似的液压升降台,不过楼主这里可以用链轮,电机减速机带动足以(至于500KG的力需要多大的油缸,楼主应该多去翻一下书本了)

网友:
两侧各用一只气缸加链轮提升,加四角的导柱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有坡度的输送带不行吗,多方便啊

网友:
或者是两侧用两个叉车的叉子样的东西用液压做上下活动来完成

网友:
用电葫芦不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列图片是现在修改后的方案图片。

现在的方案是电机带动丝杆同步上升。4个角落加装导向定位轮。这样加工比较方便。

另客户那边托盘有田字和川字2种。需要都能提升。故设置了叉脚提升等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