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用车刀(yt15)在挖孔,工人做起来费力,批量大,单价低

楼主(2012-06-22):
孔直径9.18mm  通孔32mm长 材料Gr15,  现在我用车刀(yt15)在挖孔,但是工人做起来费力,批量大,单价低。求哪位大虾出出主意。

网友A:
批量大,用钻、扩、铰试试。总比车刀挖省事。用车刀加工批量的活测量也费时间呀。
最后用铰刀铰一下,测量可以分批抽检,只要铰刀磨损不大,基本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用钻、扩、铰试试。总比车刀挖省事。用车刀加工批量的活测量也费时间呀。
最后用铰刀铰一下,测量 ...

钻,扩,铰,应该尺寸和粗糙度比较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保证0.05mm同心度?  铰刀也没有这个规格,Gcr15还是比较费刀。

网友:
说真的如果刀架装得下的话,小孔尽量别用车刀,当然钨钢刀杆另当别论

网友:
楼主的批量大,做个铰刀不是困难的事情。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铰刀,那就找个有外圆磨和工具磨的小工具厂定做几只。5丝同心度要靠前面的钻、扩孔保证,上铰刀之前,如果没问题,铰完问题也不大。
铰刀的确不能保证同心度,只控制孔径公差。但铰量一般很小,对同心度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如果实在担心可以用钻、车、铰工艺,中间车一刀修正一下,不过效率也就下来了,呵呵。如果你事先调整一下尾座的中心或许有点帮助,但毕竟铰孔是不定心的。试试看在说吧。

网友:
批量大应该8。5的钻头钻孔,镗到9毫米,然后拉孔到9.18

网友:
因为这个有0.05的同轴度要求
就依次钻孔、镗孔、铰孔。
镗孔主要就是校正钻孔时的偏度,所以孔不用镗很深

楼主:
现在的工艺是钻·扩·镗  如果再加个铰的话真的连稀饭钱都没得了,做起来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工艺是钻·扩·镗  如果再加个铰的话真的连稀饭钱都没得了,做起来累啊。

材料比较硬
这么小的在车床比较难做
我认为分二次钻一次钻到8MM,还钻一次9MM,再直接铰就行

网友:
钻,镗。就行了。还绞什么、钻9.8MM后一次性镗到位。

网友C:
钻孔8.5至8.7之间,车外圆成活,切断,做付铜爪子,将铜爪子精车一刀,夹外圆精镗里孔。转速要快。是数控的话要4000转,普车也要尽量快些。转速低光洁度不好。有条件两台车床分工序干。

网友:
补从一点,钻头要短,够用就行,磨成倪志福钻头,定心好,再不行,刀架上夹一方铁入钻时顶一下钻头(只限于普车)

网友D:
在棒料上挖孔吗?如果棒料的外圆是车过的光圆,那就镗个软爪,分工步加工!5个的钻头钻孔,8.5的钻头扩孔,扩完基本就是8.8左右,再用合金车刀镗孔,镗到尺寸就行,感觉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孔8.5至8.7之间,车外圆成活,切断,做付铜爪子,将铜爪子精车一刀,夹外圆精镗里孔。转速要快。是数控的 ...

Gcr15的材质,转速到1500就已经很伤刀了,就是转速高了伤刀,转速低了没有光洁度,伤脑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棒料上挖孔吗?如果棒料的外圆是车过的光圆,那就镗个软爪,分工步加工!5个的钻头钻孔,8.5的钻头扩孔, ...

就是转速高了伤刀,转速低了没有光洁度,伤脑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比较硬
这么小的在车床比较难做
我认为分二次钻一次钻到8MM,还钻一次9MM,再直接铰就行

钻起来不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扩,铰,应该尺寸和粗糙度比较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保证0.05mm同心度?  铰刀也没有这个规格,Gcr15还 ...

铰刀的规格应该可以有啊  我们现在厂里用11。7的都有  可能是非标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扩,铰,应该尺寸和粗糙度比较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保证0.05mm同心度?  铰刀也没有这个规格,Gcr15还 ...

不知道你要求的同轴是和什么的同轴,可不可以先把孔加工出来,再用孔定位去保证同轴度。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钻,扩,铰了

网友:
拉刀拉试试

网友:
GCr15加工性还可以。精车量留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