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5c 可以氮化淬火吗?

楼主(2012-06-22):
s45c 可以氮化淬火吗?还是一定要用SACM645氮化钢,另外淬火后硬度可以达到多少 hrc?

网友A:
氮化是表面化学热处理不是淬火,也不是非得氮化钢才能氮化,氮化后不能测HRC要测HV,因氮化层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氮化是表面化学热处理不是淬火,也不是非得氮化钢才能氮化,氮化后不能测HRC要测HV,因氮化层浅.

可是米斯米书后面确实有这一处理方式 说“淬火深度0.1~0.2
代表性材料 SACM645
·在钢材的表面形成坚硬的氮化合物硬化层的表面硬化法·淬火硬度最大
·适用于精密零件
·适用于滑动轴承的轴”

游客

网友:
只能说是硬化深度,淬火一词不可用.是化合物本身具有很高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