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轴承生产当中的质量控制问题吧

楼主(2012-06-22):
怎样能控制好各个环节的质量?还有怎样控制可追溯性问题。

网友A:
阿拉玩过整个的轴承流程,体会如下,

1,必须自己玩坯料,从电炉钢就开始控制,包括后续的脱气,氧化物形态控制,到模铸与连铸的控制等,

2,需要开坯的,必须自己开,严格控制加热温度,严格控制脱碳层,

3,轴承管得自己轧,

4,粗加工包括切断,可以外委,但中间热处理要自己做,

5,其它都得自己厂子作,设备还得好,

不这么玩,说能玩好,纯属扯淡,没有任何可能性,这也就是中国现在的中小轴承厂没有一家可以玩好的原因,因为环节上漏洞百出,

游客

网友(2012-08-20):
“小厂的热处理就是过一过,就一道工序。相当的奔放。”你知道轴承热处理一般用什么炉子?轴承热处理就一道工序?坯料生锈不好吗?呵呵,不要听风就是雨!
浙江小型出口轴承最多,不过没有大侠说的这样全套自己做的。呵呵!
小厂的热处理就是过一过,就一道工序。相当的奔放。轴承根本不敢碰水,还敢说含氧量,哈哈。轴承管?哈哈,胚料露天放几天,锈死人,
小厂子没有可能性玩好,什么条件都没有,一个玩轴承的老板与阿拉吹,说他轴承加工如何如何,俺问他,你氧含量多少?他说他不关心这些,做光了就好卖,你想质量能好吗?氧含量高一点,寿命降低一截,什么都不必谈了
原来不是不想玩好,是玩不好。

网友B(2012-06-22):
你是哪里的,什么品牌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拉玩过整个的轴承流程,体会如下,

1,必须自己玩坯料,从电炉钢就开始控制,包括后续的脱气,氧化物形 ...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拉玩过整个的轴承流程,体会如下,

1,必须自己玩坯料,从电炉钢就开始控制,包括后续的脱气,氧化物形 ...

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什么品牌的轴承

呵呵~我是ZWZ的`新人,不懂这些,想学一些有用点的东西。

网友(点评):
瓦轴这么大,估计你学不全,慢慢来吧!

网友(2012-08-20):
引用 网友A:
阿拉玩过整个的轴承流程,体会如下,

1,必须自己玩坯料,从电炉钢就开始控制,包括后续的脱气,氧化物形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每一道工序必须进行严格的要求,小大万分之二大到千分之二,都不能有丝毫错误的存在,无论是外套还是内套,钢球或滚珠,保持架还是热处理每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加工,表面质量,幅,除锈,裂纹,等等都必须严格加工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合格的轴承才能确保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