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材料可以调质吗

楼主(2012-06-2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客户设计的零件图纸,材质是304H,但是却要求做调质处理,第一次接触不锈钢需要调质的问题,请问大家不锈钢可以调质吗?比如双相不锈钢31803,奥氏体不锈钢304H和1Cr18Ni9Ti(321),这3种不锈钢都可以做调质处理吗?调质后的硬度可以达到HRC24-29吗?

网友(2012-07-28):
有的可以  看碳当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r13(SUS420JI)可以

谢谢!

网友A(2012-06-23):
2Cr13(SUS420JI)可以

网友:
SUS440C(9Cr18)可以热处理,能达到HRC56

网友:
没听说要热处理啊

表面可以是高反射的或者无光泽的;可以是光面的、抛光的或压花的;可以是着色的、彩色的、电镀的或者在不锈钢表面蚀刻有图案,也可进行拉丝等,以满足设计人员对外观的各种要求。 保持表面状态是容易的。只需偶尔进行冲洗就能去除灰尘。由于耐腐蚀性良好,也可以容易地去除表面的涂写污染或类似的其它表面污染

网友:
固溶处理

渗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