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F400 也不快啊 ,为什么就做出来都没有用呢?

楼主(2012-06-22):
今天公司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一个产品, 材料为鋳铝 ,在加工一个M5螺纹的时候,我孔打4.2MM。一开始我用S500 F400 攻出来的牙不好, 试了好多个 螺纹规都选不进去 。后来我把参数改了 S300 F240 ,这样才都可以。按说F400 也不快啊 ,为什么就做出来都没有用呢?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等高手来

网友A:
加工中心这块不熟,只玩过一个月。铝,M5这么小,以前我弄的M4.M3转速S8000,F500,用的是BROTHER。一个丝锥可以做8000个孔。

游客

网友:
。。。S8000 f500 你的螺距是多少?
转速S8000,F500,这是啥螺纹?
小日本的兄弟机(Brother).高速钻孔加工中心
大哥你这什么机床,可否介绍一下?我干这么久还没有见过这么快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这块不熟,只玩过一个月。铝,M5这么小,以前我弄的M4.M3转速S8000,F500,用的是BROTHER。一个丝锥 ...

是嘛 我用的都是普通丝锥 经常需要自己磨

网友B:
攻丝的时候机床都有个 间隙补偿、。 通过调用M29 来补偿掉的。
如果你单位机床不是很好的话(实际转速比你给的转速误差大的话 建议用 G95 每转进给来攻,你给的参数 S500 F400 对于刚性攻丝来说不快。

游客

网友:
哥们你那个是刚性攻牙,如果用弹性丝攻刀柄就不需要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的时候机床都有个 间隙补偿、。 通过调用M29 来补偿掉的。
如果你单位机床不是很好的话(实际转速比你 ...

我用G94的 如果我要用G94 那如何才能攻出好丝来 需要在G84前面 加什么指令吗 我看人家都是F800 都有 难道是我床子不好吗

网友B:
G95(每转进给)
M29 S1000(调用刚性攻丝)
G98 G84 Z-15.R3.F0.8M8(攻丝的R点高度,要比打孔高)
G80(取消循环指令)
G94(取消每转进给)
有什么问题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G95(每转进给)
M29 S1000(调用刚性攻丝)
G98 G84 Z-15.R3.F0.8M8(攻丝的R点高度,要比打孔高)

G94是每分钟进给吧

网友B:
是的 , 等同于 车床的G97  ,  程序走到G94 以后就回复到原来了。
你可以Z 点 抬高点 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 等同于 车床的G97  ,  程序走到G94 以后就回复到原来了。
你可以Z 点 抬高点 看看效果。

谢谢 兄弟 明天试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这块不熟,只玩过一个月。铝,M5这么小,以前我弄的M4.M3转速S8000,F500,用的是BROTHER。一个丝锥 ...

日本的兄弟机(Brother).高速钻孔加工中心。不是很贵,应该20万左右。对钻孔,攻丝特别适合。速度可以开到15000转,但用来铣削那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这块不熟,只玩过一个月。铝,M5这么小,以前我弄的M4.M3转速S8000,F500,用的是BROTHER。一个丝锥 ...

同求

网友:
Brother他是一种一钻为主的加工中心,是钻铣床,效率是高,换刀速度也特别的快,你说的是多大的啊,才20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兄弟机(Brother).高速钻孔加工中心。不是很贵,应该20万左右。对钻孔,攻丝特别适合。速度可以开到 ...

七十万求三台上海产裸机。你要是这个价格买到,我去上海山善贸易公司砸它大门。另外主轴最高转速一般为10000,特制机为12000,15000你以为是精雕机啊!!

游客

网友:
具体价格真不知,别人是这么说的,这方面了解还真少,不过它确实可以开到15000转,毕竟自己弄过。速度,效率那真的不用说,相信很多厂家也用过。

网友:
参数还合理吧,丝攻锋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的时候机床都有个 间隙补偿、。 通过调用M29 来补偿掉的。
如果你单位机床不是很好的话(实际转速比你 ...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加工铝冷却液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