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种车铣加工中心,用于加工行星架类零件

楼主(2012-06-22):
请各位推荐一种车铣加工中心,用于加工行星架类零件。最好介绍详细些,如品牌、性能、价位等,谢谢!
零件样式、大体尺寸如图

重新上传了图片,这个比较清楚了。这种材料是45#,还有其他样式和种类的,都是钢件。希望能车、钻、镗、铣一机完成。
请注意:图示的零件有四个均布的轴,是一体加工的,打算用镗外圆的方法加工,请各位朋友同时推荐一下刀具。
谢谢各位!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做专机吧

楼主:
谢谢老鹰版主和楼上两位朋友支持!
零件需要钻车镗铣的种类较多,感觉专机适应性不太够。

网友:
我们也在做类似的行星齿轮电机部件,材料是铝的。不过是车铣分开做的,似乎也可以搞定。

楼主也没贴个清楚点的图,这图看着难受。

游客

网友:
谢谢提醒,已重新上传图片,请指教。

网友:
资询日本马扎克,看看如何。

网友A:
大侠,请问你那均布的四个孔位置度要多少啊,我厂2兆瓦的风电增速齿轮箱里面的行星架现在还做不好,3个很深,均布的孔位置度(5丝)达丕到,现在齐2数控落地镗和三菱的龙门加工中心干出来都有十几丝的位置度,主要产品大,3个均布孔很深,200多的孔,孔深好像有半米,用的是山特加长防震的精镗刀杆,太难做了,现在厂里直接把产品拉到欧洲去,有两个厂的厂子,一个是意大利帕玛,一个是德国科堡,哪个厂的床子能加工出来的,就买哪个品牌的床子,有趣吧,

游客

网友:
基本上都是山特,你那个行星架这么小的话那4个孔位置度可以达到3个丝左右,刀具当然是最好的了,不过针对不同的材料和工艺要求得找到合适的刀具理想角度才会好用,
您公司的立加和刀具是什么品牌的?使用效果怎样?
也就是精车完后用,先插齿,再上立加工中心做的,我厂做的行星架像你这么小的话一般位置度是3丝以内,
这些小型件贵公司采用什么方式呢?不涉保密的话,请赐教!
不做你们那么大的,是中小型的,最大型号的行星架整体直径不超过500。
东力传动?
行星架外径多大?你南高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问你那均布的四个孔位置度要多少啊,我厂2兆瓦的风电增速齿轮箱里面的行星架现在还做不好,3个很深 ...

请您多指教!
不做你们那么大的,是中小型的,最大型号的行星架整体直径不超过500。
图中的是生产比较多的。

网友:
咨询咨询日韩机床的售前服务吧。

楼主:
很想得到内行们的建议。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加工的零件尺寸小,小玩艺。自己做一台车铣复合,转台车由带传动,铣功能由消隙齿轮箱完成,自行设计一30把刀库,方滑枕,龙门式结构,中端数控系统,成本应在四十万以内。

游客

网友:
只有500,立加的结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的零件尺寸小,小玩艺。自己做一台车铣复合,转台车由带传动,铣功能由消隙齿轮箱完成,自行设计一30把 ...

非常感谢!目前没有自己设计制作专机的的能力,且零件精度要求较高,既要满足批量,又要适应多品种,为了生产也不敢冒险。非常希望有加工使用经验的同行推荐成熟产品或方案。

网友:
还好,上台加工中心,上台数控车把。效率应该也不会比车铣复合低.车铣一次下来 ,会不会变形?

网友:
你把图纸发到我邮箱,我来排下工艺,你参考下。guoaili19830705@126.com

网友:
车床铣床配套做吧,控制好节拍。这玩意上复合机貌似不是很合适。

游客

网友:
我的意思是数控车+加工中心
就你的图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方式保证不了精度,质量不稳定。谢谢!

网友:
日本大隈的机床的应该比较合适,你们在那啊?我可以带大隈厂家的人来聊聊

游客

网友:
谢谢!目前先做初步咨询。

楼主:
过去的工艺是车床+加工中心。
车铣一体机为什么不合适?是不是车削加工环节成本太高,还是机床投资太大?

网友:
你可以看看奥地利的WFL五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你说的你最大的活也就是500大,所以你可以选M40就可以了,性能挺好的,我用过精度也美得很,价格在1200万左右,有在线测量系统。

网友:
这个图纸有问题吧

游客

网友:
作为示意图,只标示了主要尺寸和要求。

网友(2012-09-12):
呵呵····我们单位也有这种产品,
你可以找我们帮你做哦!!!
我们刚买了德玛吉的两台车铣中心,精度绝对能保证!估计明年能3、5月投产,到时候你可以找我们11!!!

网友(2012-10-15):
德玛吉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目前没有自己设计制作专机的的能力,且零件精度要求较高,既要满足批量,又要适应多品种,为了 ...

  你好,我们厂的车铣复合机床马扎克的。450万左右。非常好。你们那里可以外协给我们做一下看看,我们做过行星轮科,和你那差不多。应该不想你说的那样难。那几个外圆都是放齿轮的,齿轮的啮合都是有间隙的,我们做的是0.08mm

网友(2013-04-14):
师傅们家的机器都很牛啊,见识了。

网友:
有谁发几张结构图上来让咱们借鉴一下啊,嘿嘿。不专业的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