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筋棒料,弹性很大,我刀磨的够锋利了,但车出来效果不好

楼主(2012-06-22):
今天做了个活,是圆60的牛筋棒料,弹性很大。车成外径55,厚度12的垫片,不打孔,我刀磨的够锋利了,转速也到800了,可是车出来结果就是不理想,外圆,平面,割刀面,很糙(平面直接没法车)。对于这种牛筋材料,弹性大的,论坛里的高手,有什么高招的。

网友A:
传说一定要采用大前角  大到夸张

游客

网友:
怎么个大法

网友:
你把刀磨成菜刀那样试试

游客

网友:
和它差不多了,

网友:
要不你试试削皮式的切削法,要不干脆弄把陶瓷刨皮刀装在车床上试试?

游客

网友:
恩,你用锋利的槽刀,一段一段的切试试
几快钱的东西,没那必要,我就是想问问看,就用扑车,普通刀具,怎么样的加工法最理想

网友B:
这个东西确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度
我不知道米思米上面的这种东西是怎么加工出来

游客

网友:
你也做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确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度
我不知道米思米上面的这种东西是怎么加工出来

我上一家公司也做过
现在这家公司也做过
不太好做

网友:
牛筋棒料?和尼龙类似吗?转速也太高了,低点会好的

网友:
高速钢试试。走刀快些。

网友C:
前几天我也车了一个,25大40长 ,简直拿他没办法,直接就没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也车了一个,25大40长 ,简直拿他没办法,直接就没车了。

关键它这东西又软

网友:
高速钢刀具,切削外圆时,前角要很大,切断时,切刀要磨成很薄的刀刃,类似菜刀切东西,不出屑,直接切断。这些刀刃最关键的,砂轮磨好后,都要手工用油石研磨锋利。

游客

网友:
恩。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办法了,有好几个师傅和我这么说了

网友:
刮胡刀片试试?

网友:
转速翻倍  刀磨到能够刮胡子

游客

网友:
云南50床,一共才多少转啊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这和塑料垫片差不多,你的切刀要磨的好!最主要一点是切刀厚度要窄,最好不超过2mm,前角大些,转速1200或者还可以更大些,切削液用酒精!自动走刀,用左刀尖平端面,大概0.1mm,再用切刀厚度加垫片厚度一刀切下去,先切一点,用金相砂纸去毛刺,再一刀切断!简单!

网友:
把他粘到铁上,进刀量小点,意思就是做专门卡具,提高硬度,刚度

楼主:
好象不行,我伸出来的地方已经够小了,20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一定要采用大前角  大到夸张

注意前角   只是传说 没实践过

网友:
按常规的刀磨得再好也没用,这东西就跟肉一样,想想用正常的刀能干好吗,我有一办法,做出来的光洁度可以跟买回来的一样,无论外圆还是端面,但我的做法也有一定局限,就是加工的外圆不能太长,做法是做一把专用刀,假如你要做外圆是60的,取一不锈钢棒料,内孔做到你外圆要的尺寸,外圆做到单边大50丝左右,越薄越好,后面做一小台,台阶直接夹在尾座上,直接钻就行了,切断刀的做法是取一锯片,做一弓状刀架,把锯片焊接在两头,稍微磨一下,切出来的面很亮的,希望你能看明我的意思,不明可加273128272

游客

网友:
懂了,这是个好方法,但要有量,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