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维中看起来像三维的图怎么画

楼主(2012-06-23):
请问论坛的高手们
这种在二维界面看起来是三维的图是用什么方法画的~~
是不是就直接在二维一线一线的画上去
还是有什么快捷方法呢?

PS:它不是三维立体的  而是在二维中看起来像三维~~~

网友A:
就和手工画3D的图道理一样嘛....
谁这么搞呃...有3D的不好好画,弄个二维的3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和手工画3D的图道理一样嘛....
谁这么搞呃...有3D的不好好画,弄个二维的3D图..

因为出图的时候要有一个能体现立体的图~~
但是用三维的画的话 转换到二维后出图就好像没了效果了吧~~

我想知道怎么画这样的图~~~

游客

网友:
三维中直接以线框模式倒出来的

网友:
这个也是3d图吧?只是线条形式的3d图

网友:
等轴测视图没画过?  看来是没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图的高人,建议找本机械制图好好学学,上面讲得很明白的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学习了

网友C:
三维设计完成出工程图时,就可以直接出等轴视图,哪有得着再画?!

网友:
不是二维里画的,这是三维生成过来的

网友:
等轴测视图,最早没有3D时多这样画的。多看看机械制图吧。

网友:
看来是没用过3d软件,  这个也是转2d 时     直接转出来的

网友:
轴侧图吗, 这个简单, 你自己看看看书就会了

网友:
哥们你说的那事等轴测视图,除了这个就没有了,从二维上可以直接看出像三维还要三维干嘛

网友D:
等轴测视图呀!!!45度的

游客

网友:
怎么设置角度 怎么我用的都是30度的~~~

网友:
用轴测视图画,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维设计完成出工程图时,就可以直接出等轴视图,哪有得着再画?!

请问高手如何处理三维转换二维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如何处理三维转换二维的呢

我说过了:三维设计完成出工程图时,就可以直接出等轴视图,看下面的例子:

网友:
轴测图额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过了:三维设计完成出工程图时,就可以直接出等轴视图,看下面的例子:

好凶的说~~
那个看起来像立体的也是导出来的么~~
求方法
教程~~
我刚刚入门的~~
呼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轴测视图呀!!!45度的

有好几种等测视图啊

网友:
用UG或者Solidworks等三维软件画好三维图,然后再转成你所需要的二维格式,漂亮得很!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谢谢

网友(2012-12-31):
就直接用CAD作等轴测视图就ok了

网友(2013-02-17):
三维图转过来的,用二维这样画还不得死人啊

网友:
如果硬要一笔一画的来么,就是等轴测,请参照作图规范,不然你会画的很难看。不过有了三维软件了,直接生成,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学习了

头像很给力

网友:
快捷方法是先用2维画,然后就开始:视图——三维视图——(西南)等轴测。在做进一步的偏移。

网友:
等轴测视图 画法可以制图书

网友:
可以用CAD轴测图界面绘制!
轴测图是反映物体三维形状的二维图形,它富有立体感,能帮人们更快更清楚地认识产品结构。绘制一个零件的轴测图是在二维平面中完成,相对三维图形更简洁方便。
    一个实体的轴测投影只有三个可见平面,为了便于绘图,我们将这三个面作为画线、找点等操作的基准平面,并称它们为轴测平面,根据其位置的不同,分别称为左轴测面、右轴测面和顶轴测面。当激活轴测模式之后,就可以分别在这三个面间进行切换。如一个长方体在轴测图中的可见边与水平线夹角分别是30°、90°和120°。
一、激活轴测投影模式
1、方法一:工具-->草图设置、捕捉和栅格-->捕捉业型和样式:等轴测捕捉-->确定,激活。
2、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snap-->样式:s-->等轴测:i-->输入垂直间距:1-->激活完成。
3、等轴面的切换方法:F5或CTRL+E依次切换上、右、左三个面。
二、在轴测投影模式下画直线
    1、输入坐标点的画法:
    ?与X轴平行的线,极坐标角度应输入30°,如@50<30。
    ?与Y轴平行的线,极坐标角度应输入150°,如@50<150。
    ?与Z轴平行的线,极坐标角度应输入90°,如@50<90.
    ?所有不与轴测轴平行的线,则必须先找出直线上的两个点,然后连线。
    2、也可以打开正交状态进行画线。如下图,即可以通过正交在水平与垂直间进行切换而绘制出来。
▲ 实例:
在激活轴测状态下,打开正交,绘制的一个长度为10的正方体图。
1、激活轴测-->启动正交,当前面为左面图形。
2、直线工具-->定第一点-->水平方向10-->垂直方向10-->水平反方向10-->C闭合,    3、F5:切换至上面-->指定顶边一角点-->X方向10-->Y方向10-->X方向10-->C闭合,    4、F5:切换到右面-->指定底边右角点-->水平方向10-->向上垂直方向10-->确定完成,

三、定位轴测图中的实体
    要在轴测图中定位其它已知图元,必须打开自动追踪中的角度增量并设定角度为30度,这样才能从已知对象开始沿30°、90°或150°方向追踪。
1、如要在上例中的正方形右面定一个长度为4的正方形,则:
    捕捉右面左底角-->X轴方向:3-->垂直方向4-->水平方向4-->下垂直方向4-->C闭合,2、如要在顶面绘制一直径为4的圆,则:
    F5切换至顶面-->椭圆工具-->等轴测圆:i-->捕捉对角线交叉点-->半径:2-->确定完成,

  四、轴测面内画平行线
    轴测面内绘制平行线,不能直接用OFFSET命令进行,因为OFFSET中的偏移距离是两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而沿30°方向之间的距离却不等于垂直距离。
    为了避免操作出错,在轴测面内画平行线,我们一般采用复制COPY命令或OFFSET中的“T”选项;也可以结合自动捕捉、自动追踪及正交状态来作图,这样可以保证所画直线与轴测轴的方向一致。。

五、轴测圆的轴测投影
    圆的轴测投影是椭圆,当圆位于不同的轴测面时,投影椭圆长、短轴的位置是不相同的。
    操作方法:激活轴测-->选定画圆投影面-->椭圆工具-->等轴测圆:i-->指定圆心-->指定半径-->确定完成。
    注意:绘圆之前一定要利用面转换工具,切换到与圆所在的平面对应的轴测面,这样才能使用椭圆看起来像是在轴测面内,否则将显示不正确。
    在轴测图中经常要画线与线间的圆滑过渡,如倒圆角,此时过渡圆弧也得变为椭圆弧。方法是:在相应的位置上画一个完整的椭圆,然后使用修剪工具剪除多余的线段,如下列图1~图3:

六、在轴测图中书写文本
为了使用某个轴测面中的文本看起来像是在该轴测面内,必须根据各轴测面的位置特点将文字倾斜某个角度值,以使它们的外观与轴测图协调起来,否则立体感不强。
1、文字倾斜角度设置:
格式-->文字样式-->倾斜角度-->应用|关闭。
注意:最好的办法是新建两个倾斜角分别为30°和-30°的文字样式。
2、在轴测面上各文本的倾斜规律是:
a、在左轴测面上,文本需采用-30°倾斜角,同时旋转-30°角。
b、在右轴测面上,文本需采用30°倾斜角,同时旋转30°角。
c、在顶轴测面上,平行于X轴时,文本需采用-30°倾斜角,旋转角为30°;平行于Y轴时需采用30°倾斜角,旋转角为-30。

    注意:文字的倾斜角与文字的旋转角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在水平方向左倾(0~-90°间)或右倾(0~90°间)的角度,后者是绕以文字起点为原点进行0~360°间的旋转,也就是在文字所在的轴测面内旋转。
七、标注尺寸:
为了让某个轴测面内的尺寸标注看起来像是在这个轴测面中,就需要将尺寸线、尺寸界线倾斜某一个角度,以使它们与相应的轴测平行。同时,标注文本也必须设置成倾斜某一角度的形式,才能使用文本的外观具有立体感。

网友(2013-04-08):
轴测图标注

29楼,提供了全面的轴测图知识,关于轴测图的标注,参考图我提供一个。

网友E:
现在都3D时代了,要轴测图太简单了,我们一直用INVENTOR软件,出工程图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3D时代了,要轴测图太简单了,我们一直用INVENTOR软件,出工程图很方便。

inventor转CAD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