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工师傅请进

楼主(2012-06-23):
现在我们用普通立式炮塔铣床,用万豪数显WE6800-2C铣内外圆25mm 用10mm铣刀 走那些模式,注意事项,及加工步骤。

谢谢。

网友A:
这个你要上回转工作台。3軸定心后。在用数显摇圆心位置。要确定位置,数显有园的半径指示键。你看看。先试试。如要坐标值那你就要计算。1:3軸定心2:确定位置3:铣削(逆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上回转工作台。3軸定心后。在用数显摇圆心位置。要确定位置,数显有园的半径指示键。你看看。先试试 ...

没有回转工作台好像也可以加工我就是搞不懂数显上的八个圆弧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回转工作台好像也可以加工我就是搞不懂数显上的八个圆弧方向

那是节点坐标。点的逼近值。你要计算的。回转工作台方便。

网友:
用过,修过,但就是没亲手改装过。
我们也是普通镗床改造加的数显。

网友B:
首先选择加工模式,有8种,根据你自己的走刀方向来选择,还有一种简单的就是利用圆周分孔也可以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样对刀!按1-8不知道是走那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选择加工模式,有8种,根据你自己的走刀方向来选择,还有一种简单的就是利用圆周分孔也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怎样对刀!按1-8不知道是走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