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宏变量和梯形图为GSK980TDB增加主轴倍率和进给倍率100%锁定。

楼主(2012-06-23):
利用宏变量和梯形图为GSK980TDB增加主轴倍率和进给倍率100%锁定。

对梯形图做如上修改后在程序中输入#1100=1则将进给倍率变为100%并锁定。#1101=1则锁定主轴倍率。将变量置空后则解除倍率锁定。如有错误还请指正。呃,补充一点对机床修改前要熟读说明书,并做好数据备份!!!

网友:
很好,听说沙发有分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楼主梯形图在电脑中如何打开?又如何编辑?能否观察到各个系统变量的作用?目前不知道如何写入坐标变量。只能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梯形图在电脑中如何打开?又如何编辑?能否观察到各个系统变量的作用?目前不知道如何写入坐标变量。只 ...

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梯形图的,貌似要厂家级才可以编辑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梯形图的,貌似要厂家级才可以编辑修改的!

是得知道二级密码才可以,这个可以向系统厂商或机床经销商索取。

游客

网友:
沈阳机床厂家,广数980tdb系统。
我问过沈阳的系统厂家,不肯说。你的是不是沈阳的?不知道是否也可以通用。。你的2级密码是多少?

网友C:
不错,学习了,我最近想了个撞机宏程序,就是梯形图那里没有过关,LZ如有兴趣我们一起来研究下,我的程序想法是随机撞,只撞一次,并不能被发现,意思就是说要做的很隐蔽,看起来就像是系统故障如掉步等造成的

游客

网友:
你是前辈,冒犯之处请多包涵,我在村上小时候就被唤作老卵。
哦,明白你说的意思了,这问题我早考虑到了,已经想好了隐藏方法,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指点,以后多交流
系统变量都是#xxxx4位数的变量,让我们作为变量的调用的也就#500之类的3位数变量,一看4位数的变量就会被留意。
请指点读取系统变量怎么会很容易被发现?
或者读取当前已加工数量,满足4200件时候则撞机。否则跳过。
你那个很容易做。现在就可以做,读取系统当前时间如满足设定后的日期或者年月,则执行撞击程序,如第2次满足则跳过。不过读取系统变量很容易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梯形图在电脑中如何打开?又如何编辑?能否观察到各个系统变量的作用?目前不知道如何写入坐标变量。只 ...

这个有专门的软件,不同的系统可能不一样。至于后面的两个问题可以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了,我最近想了个撞机宏程序,就是梯形图那里没有过关,LZ如有兴趣我们一起来研究下,我的程序想 ...

…………坏蛋哥这个想法很邪恶啊!对于梯图我也是一知半解……

游客

网友:
一生应该对这一块精通。
其实这是小鱼老师无意中提了一个思考问题,我想到了现在基本有思路,可以做的普通维修人员发现不了,这也只是自认为的发现不了,就是PLC不精通,没有办法,改天找一生验证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
广数的备份是备在那里啊!一直不是很明白!

游客

网友:
插上U盘备份到U盘吧

网友D:
高人,请指点下迷津,我们梯形图不能编辑是怎么回事儿?FUNUC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人,请指点下迷津,我们梯形图不能编辑是怎么回事儿?FUNUC系统,

我汗……我算哪门子高人……你的问题俺爱莫能助,没用过发那科的系统!…………汗颜,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