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的制造过程,现金求助

楼主(2012-06-23):
现金求该产品的制造过程,麻烦各位路过的大神给个生产流程

楼主:
直径大概8MM到80MM

楼主:
材料为不锈钢 或者铜  麻烦各位大神给我看看怎么做出来 ,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
车,铣,钻 很好实现。

网友:
不难 很好做的,就是中间那个 带波浪形的,是分体吧?而且怎么看也不像是 不锈钢和铜的,像锌合金的!

网友A:
比较好做
量大的话直接MIM粉末冶金
量小就是车铣普通加工
可以用成型刀加工一条条的槽

楼主:
需要买什么车床呢?这个工件直径8到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做
量大的话直接MIM粉末冶金
量小就是车铣普通加工

是不是先用车床切断,然后钻孔,再用铣床 用成型刀铣啊,我想问问那个加强筋怎么做的?另外钻头始终有个角度怎么办?

楼主:
希望大家说的详细一点 ,流程要是都解决了 我可以充话费给你 算是答谢,另外我刚毕业  银子不多 成本也要考虑最好只用车床或者简单的工具,价格适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先用车床切断,然后钻孔,再用铣床 用成型刀铣啊,我想问问那个加强筋怎么做的?另外钻头始终有个角 ...

那个加强筋可以用车床车出来也可以用成型刀具
做一把成型刀具一般在300块左右

你是说钻头有个尖角是不?
用平底铣 刀就行
那一条条和竖槽用成型铣刀

类似于螺纹或锯齿的断面

网友B:
五轴加工中心!简单!

网友:
一台100吨冲床就应该可以搞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轴加工中心!简单!

真的好简单啊  那问一下5轴 您见过吗? 您会编程吗? 您怎么不说给神州飞船那些工程师看看

网友:
看起来精度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粉末冶金效率高,成本低。

楼主:
要是用车床的话,是不是买来铜棒 或者 钢棒 用切断刀先切断,再用车床伪作钻孔?最后用铣床洗槽?

游客

网友:
我觉得这个靠谱一点。

网友:
买滚花棒,回来车,车好再去冲,这是最快的方法,比较现实点吧

网友:
而且机床不用太好的也行,经济实惠,看你这几款产品,要求也不是很严格,只是个外观件

网友:
带波浪形槽的那个应该是铸造的吧,楼主,

网友:
我觉得模具铸造比较快

游客

网友:
量大的话,模具铸造很经济,而且很稳定。

网友:
精度不高,粉末冶金,应该是首选
至于车削加工,打打样品还凑合,效率不够高

网友:
粉末冶金最好。

网友:
零件1:
1.车外形、内腔,滚花。2.锯片铣刀调整槽间距离铣出。
零件2:
铸造或冲压成型。

网友:
消失模铸造

网友C:
主要你没说量有多少 你就问买什么床子怎么和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你没说量有多少 你就问买什么床子怎么和你说

量非常大,效率越高越好,但是前期要考虑成本

楼主:
这个产品不知道先期投资多少才可以,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产品吗?价格大概多少,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不知道先期投资多少才可以,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产品吗?价格大概多少,需要热处理吗?

你说的还是不具体 但我看图片 小的是铜拉花棒 大的似乎是分体的 应该是铸造的 白亮的也不是不锈钢 看起来是铜电镀的 从你的照片看 不会太精密似乎是过滤液体的篦子之类的 从刀花看加工设备就是手扳仪表车干的 呵呵 那设备倒是便宜千把元一台 你要是有图纸发给我替你参谋参谋694440481@qq.com

网友:
精铸 直接成型 配合位置机械加工  简单得很

网友:
恩,车,铣,冲

网友:
这个是散热用的防护网罩吗?
我想: 先了解它的用处,  然后再看数量?
有螺纹的地方,用车床 网纹单  屁股盖就用数控铣床,有形状的用铸造,造冲床冲,应该也行吧。

网友:
感觉高手还是没出现,帮你顶上去!!!!

游客

网友:
其实加工方法已经都被说出来了,只是搂住没有将他的另一个意图说出,而是凸显所谓的现金求助。 搂住应该将其量和经济性说出,还有就是要求和用途。 只要你能给出实物,都能加工出来,但毕竟还是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