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加工的一般工序确立原则

楼主(2012-06-23):
1.先粗后精 当加工零件精度要求较高时都要经过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阶段.
2.基准面先行原则 用作精基准的表面应先加工。
3.先面后孔,用平面定位比较稳定,而且孔的深度尺寸又是以平面为基准的,故应先加工平面,然后加工孔。
4.先主后次 即先加工主要表面,然后加工次要表面。
5.先内部加工 再外形加工。 比如模板加工,先做里面孔,槽 ,再加工外形。
只用作一般工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
加一点补充。对零件上刚度低,强度差的表面,以及对装夹有影响的表面,应后加工,目的是在加工其它表面时有较好的刚度。因此,为了增加加工时的刚度而设置的工艺性肋,以及装夹用的搭子,应最后切除。。加上你所述5条,就是加工阶段的目的:工艺先后的安排。

网友A:
记得前四点制造工艺书上是有的,第五点不大理解,孔和槽应该是属于要精加工的,外形加工多是是平面类,而且通常是没公差要求的,这样不是与通常的加工工序相违背了?

网友(点评):
第五点要这么理解,先用大面或大范围做粗基准,加工小面或小范围,然后用加工过做精基准,加工大面或大范围,先内后外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具体零件具体分析,有些件要孔和面一起出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前四点制造工艺书上是有的,第五点不大理解,孔和槽应该是属于要精加工的,外形加工多是是平面类,而且 ...

在实际加工的时候,有些大的薄钢板 比如 2000*1000*20的钢板,你把外形先做,在加工孔,槽一类 的东西。你会发现 一个是零件变形难以控制,还有你加工的孔位置相对外形来说 会固定死了。纯粹个人经验。

网友(点评):
第二点要说清楚下,你先加工精基础前你的粗基准的最好要控制在精基准公差的 5倍左右。比如你加工0.02的平面度,那你的粗基准平面度最好不要超过0.1。 纯粹个人经验。

网友:
学习了。又张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6-07-17):
引用 网友B:
孔和面的加工,补充一下,如果平面度要求高的平面,在加工完孔后,必须再次加工平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平面 ...

为什么,不大理解

网友(2016-08-31):
我原来在我们学校工厂实习的时候,看见很多老师傅基本没得半精加工这个工步,直接从粗加工跳到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