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做一个裁布机

楼主(2012-06-23):
我想做一个裁布的机器,要求不是很高,就是布要裁成一块一块的的,然后中间有个圆的洞,两边顶头上也有洞,
我现在这个自己做的是用电阻丝弄的,但是比较简单,而且精确不是很高,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指点我一下,
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东西,详细的意思可以加我Q联系,或者直接回复

QQ:63415967 可以沟通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要裁成中间有个圆洞的,可以用激光切割机,或者做冲模。电阻丝的污染大,现在一般不用了。

网友:
怎么裁,什么刀具,布很软

网友:
我们这里将布铺成多层,然后使用压力机,用成品钢模,进行压

网友:
水刀切割,别的不行

网友:
激光 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