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样的轴,用哪个牌子的数控车床?

楼主(2012-06-23):
材质:304不锈钢;
说明:1.中间最高的部分是一个不锈钢套来的。
           2.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3.选什么刀具?
           4.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数控车床?
           5.轴的长度为32CM,直径5CM.

           6.QQ:45670303

网友:
进口走心机!如果带动力头就可以一次成型

游客

网友:
看清楚 是5CM 走心机能行?

网友:
就看你想投多钱了,数控车多的是,想一次成型的话就买车削中心

网友A:
这种小东西要想一次成型的话,就上台了西安北村的车铣中心,就可以,不过普通的数控车也不错就是不能铣,

游客

网友:
你说的那个车铣中心得多少钱啊

网友:
不要用厘米
看看费劲
精度一般可以考虑经济数控车
有尾座的

网友:
好的机床成本高,效率高,经济型机床成本低,效率也低点,

网友:
北村的做钢件不行

网友:
就普通的CJK6130就可以了...精度应该也可以保证的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轴,用什磨都能干

网友:
轴串设计好像有严重的问题,带键槽的的两端都是台阶,轮毂如何安得进来

网友:
个人认为轴的个别部分数控还达不到要求,还要上磨床的

网友:
先车后铣槽,再磨外圆!我做很多这种轴类的产品!

楼主(2012-09-08):
谢谢各位大侠,我打算买广数系统,沈阳的床子。

网友:
右边是螺栓吗?否则键槽出怎么安装轮毂

网友(2015-02-06):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东西要想一次成型的话,就上台了西安北村的车铣中心,就可以,不过普通的数控车也不错就是不能铣,

长度320直径50

网友:
没看懂,什么叫小东西?这么大一家伙,6寸盘都嫌小。

网友:
普通车床就OK了 刀具选好点就先

网友:
这就看你投资预算多少了,进口机MAZAK车削中心,国产机都可以,
工艺:OP10,平端面,打中心孔;
     OP20,粗精车外圆、车螺纹、铣键槽;
搞定。具体的工艺还要看你图纸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