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800气缸单次全行程最快要多少秒?

楼主(2012-06-23):
请问各位,40*800气缸单次全行程最快要多少秒,1S可以吗?水平运动,空载(气缸还选定)

网友:
可以啊,看你的气压稳不稳定

网友A:
有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说明书,看看

气缸末买,在设计。

网友:
那得看你缸径和提供气压大小,缸径x气压=理论出力值(当然这只是初步估算),如果气压恒定,那么理论出力值也恒定,加速度恒定,你只需要测活塞杆质量大小(当然这个一般参数上貌似没有给定,不过材料可知,密度就自然知道了,活塞杆直径大小等参数有给的,质量可估算),那么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加速度,已知行程,初速度为0,时间t完全可以计算

网友(2015-11-22):
五楼说的有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来回还是只伸长?来回我估计也要3S 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