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加热板左右温差

楼主(2012-06-23):
有十多块加热板(长1600宽100高40),并排形成加热区,如何控制加热区温差小于5度?

楼主:
有好办法可QQ1031046134或13912509215

网友:
你横着放。怎么样。

网友A:
你这个是非常小的板子了,现在3500x2800都可以控制在2度范围以内,

用蒸汽的,要在局部采用电补热,

用热油的,直接就可以满足精度,当然用电的就更没有问题了,

先做一个散热模型,这个可以计算出来,按温度梯度布置管道或加热器件,再考虑车间的风流动,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复杂的,

网友:
PID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

网友(2015-03-3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非常小的板子了,现在3500x2800都可以控制在2度范围以内,

用蒸汽的,要在局部采用电补热,

您好,我需要设计温度达到 350--400°C的加热板,温差在10°范围内,有什么办法吗? 你们公司有类似的加热板买吗?

网友:
您好,加热板设计好了吗?

网友(2019-05-2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非常小的板子了,现在3500x2800都可以控制在2度范围以内,

用蒸汽的,要在局部采用电补热,

能加个qq聊下么 qq530631814

网友(2024-12-04):
专门生产加热板,可以与我联系,472372191

网友(2025-07-29):
纺织业上边用的是不是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