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车刀的问题

楼主(2012-06-23):
数控车床,前置刀塔,有4个刀位的哪种,用可转位车刀,能不能用外圆车刀来转个位置来车内孔,是车球墨铸铁的,用什么材质的车刀片呢?

网友A:
你的孔多大?你的车刀刀柄多大?

网友:
刀片可以,不过刀杆可能要换,

楼主:
孔是198的,刀柄 是32*25的外圆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孔多大?你的车刀刀柄多大?

孔是198的,刀柄 是32*25的外圆车刀

游客

网友:
普通车刀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孔是198的,刀柄 是32*25的外圆车刀

现在是要机夹车刀

网友:
这么大的孔,用45°车刀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可能刀杆要磨掉一点,不然挂底

网友:
刀杆磨掉一点,否则会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