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时如何保证同心?

楼主(2012-06-23):
我现在在加工一个152外径 132内径的无缝圆管,想将两边的内径车大到140,怎么保证车完以后两边是同心的,因为车完一边后,掉头车另一边时总是不能保证同心,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A:
多长呢?有些什么设备呢?再一个两边的同心度多少呢?等等,方法很多,就不知道那种适合你的情况,所以有时就要实际情况,实地处理更实效。

网友B:
请说出你的长度,一般短的可以把外圆车出以及一头,另一头直接夹。长的话,普遍的方法光出外圆,上中心架

网友:
楼主还是上一张草图吧

网友C:
掉头后用百分表校准吧

游客

网友:
谢谢夸奖
您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头后用百分表校准吧

嗯,正解…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工件的长度多少?同心度要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说出你的长度,一般短的可以把外圆车出以及一头,另一头直接夹。长的话,普遍的方法光出外圆,上中心架

中心架就没有误差了吗?

游客

网友:
卡瓜那头打表。车的那头在打表

网友:
用软爪啊!就是把三爪镗一个152.5的孔,装夹你的外圆,因为是镗出来的,所以会很正!镗的时候转速要慢,不超过200转,进给量最小,要将孔镗的很光,镗软爪时给爪子后面台阶夹一个心轴,让爪子前面装夹的部位有不超过152的孔,再稍微镗一两刀就行了!镗个通孔,你的活就变的简单许多了!

网友:
不用想了,打表!

游客

网友:
目视也行,看公差要求了,当年目视最快一分钟校正后,打表测量跳动一个丝
这个打表速度快了吧,先用手转动卡爪,目视车刀接触工件的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呢?有些什么设备呢?再一个两边的同心度多少呢?等等,方法很多,就不知道那种适合你的情况,所以有时 ...

长度是1.6米,一台630车床3米的床面,我搭了中心架了,但是掉头以后转起来还是不同心

网友:
做个芯轴,嘿嘿

网友:
这个活可以在卡盘上夹把镗刀,把刀架改成中心架模样。在后边在放个中心架。夹住车!这招不好调,调好后很快!我们是给纺织机上干的。跟你的活差不多

网友:
工件短的话可以双顶尖加工,外圆磨形势,相对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