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了一个振动发动机方案

楼主(2012-06-23):
我前天设计的一种发动机方案,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注入高压气体(比如蒸汽)它就会动了。实心球越重它的摆动幅度就越大,不用管什么冲程啊,换气联动啊等等,一切自然而成。原理是不是超简单呢。不过还没制作出样机。

网友:
这个。。很好、。要顶一个。。。

网友:
高压气体来之于何动力?

游客

网友:
譬如,人之排气;自然也环保!

网友:
可是你的实心球越重,把他往上推需要的能量不是越大了吗?

游客

网友:
左右摆动好像不需要这么复杂啊
哈哈 你可以将它放倒啊,将上下摆动变成左右摆动

网友:
能输出功吗?还是当哨子玩?

游客

网友:
如果是你用口吹吹,那就当哨子玩玩,如果你用高压蒸汽来驱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了,比如用你家高压煲的蒸汽驱动,哈哈

网友:
同问高压气体来源?你要增加供气装置吧,输出的功大概多大?效率几许?成本核算。。。。。。
单摆式运动见得最多的就是油田上抽油那家伙,你这个能用上吗。

网友:
用在神九上,因为那里是失重状态。

楼主:
我觉得这个特点在于 非常简单,就一个整体的外壳,和一个钟摆,共两样东西就成了发动机了。
将阀和输出几乎是一个结构件即可完成,驱动与反馈合二为一。

网友:
想法是好的,但不要想的太简单了哦,做成样品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直轴发动机的设计,有好多问题不能解决而放弃了

楼主:
我这两天还会对其做小的修改,以达到最好的效能,并将实心球去掉。然后就找机械加工厂做个样机。试跑成功的话再上个视频让大家瞧瞧。

网友:
实际制作时就会有密封问题,漏气和摩擦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天还会对其做小的修改,以达到最好的效能,并将实心球去掉。然后就找机械加工厂做个样机。试跑成功的 ...

      先别忙着做样机。
      请先思考: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振子恰好位于中间位置停下了,它将如何动作?事实上,这就是该发动机的最终归宿。

游客

网友:
那时雏形,我说的作出修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一推就推到尽头再反过来!!

网友:
能连续转吗好像不能称之为发动机,不过原理值得借鉴

网友:
有死点,翻板向上运动时最多只能到水平位置

网友(2012-08-13):
首先气密性这个问题,如果里面一直在运动的话,气密性感觉会是一个问题,其次,这个东西会不会和机械结构有这类似的问题,比如死点之类的

网友:
如果把它做成圆形,就可以连续旋转了。咦!不对,这不就成了汽轮机了吗。

网友:
没有弹簧,不能形成工作循环。

网友:
早就有了这种设计,看传送门.http://www.compressor.cn/News/hykx/2007/0622/26229.html

网友:
能思考挺好,一笑而过

网友(2016-09-27):
参观一下

网友:
摆动板和壳体的密封问题,摆动板处于排气口时的过度问题

网友:
这还不能完全算一个发动机,顶多算一个动力转换装置,将气体动能转化为轴的扭矩做工,发动机应该考虑动力来源问题,燃烧室需要进一步完善。否则高压气体来自气泵的话,还不如直接用气泵的电力驱动一个电动机来的核算$ Y" b; @: f, v
想法不错,有点转子发动机的意思

网友:
这个气是一直吹着还是有频率的吹,有频率的吹怎么控制到跟摆针同步,是否要加感应触发来控制吹气频率,一直吹,怎么才能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