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撞机床的反思,经验和教训

楼主(2012-06-23):
最近公司没有什么活干,就把以前外协做的一些工装夹具拿回来给自己的机加车间做,都是些单件,从工艺安排到程序编制刀具选择都要从零开始,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故。单件活都是做一段编辑一段程序。先回忆下事故过程……1、平端面
O0001
G97
G99
M08
M74
T0808 M03 S400
G00 X190.00
Z0.00
G01 X40.00 F0.2
G00 X190.00 W1.00
M30

2、接下来车内孔
O0001
G97
G99
M08
M74
T0303 M03 S400
G00 X39.00
Z1.00
G90 X40.00 Z-30.00 F0.2
……
……
G00 X150.00 Z150.00
M30
T0808 M03 S400
G00 X190.00
Z0.00
G01 X40.00 F0.2
G00 X190.00 W1.00
M30

内孔粗加工加工完毕

3.接下来继续平另一个端面于是跳段到T0808 M03 S400  运行平端面的程序,此时整个程序是这样的
O0001
G97
G99
M08
M74
T0303 M03 S400
G00 X39.00
Z1.00
G90 X40.00 Z-30.00 F0.2
……
……
G00 X150.00 Z150.00
M30
T0808 M03 S400
G00 X190.00
Z0.00
G01 X40.00 F0.2
G00 X190.00 W1.00
M30

第一次运行正常,长度没有平到尺寸,把刀补修改下,修改玩刀补后,直接按循环启动程序没有手动跳段从T0808 M03 S400开始运行,杯具性的一幕发生了,程序从这里开始运行
O0001
G97
G99
M08
M74
T0303 M03 S400  运行到这里换3号刀,此时8号刀停留在卡盘附近,导致3号刀直接打到卡盘上面,3号刀报废,卡盘打伤一爪,

事故发生原因,
1、主要原因是自己为了偷懒把不同的程序段都放在了一个程序里面,再按下循环启动键之前没有想到机床会执行那个动作,不够细心,数控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只要出错基本上就会出事。

经验教训:
1、当一次行不能把余量切除到尺寸时程序段即使要放到一个程序里面也应该这样编
O0001
G97
G99
M08
M74
T0808 M03 S400
M00                                  确认刀补有没有输错,不要经常性的使用手动跳段功能,我没有养成程序前加/杠的跳段的习惯,因为这样即使加了"/"符,再没有打开跳段开关的时候,事故还是会发生,不能偷懒
G00 X190.00
Z0.00
G01 X40.00 F0.2
G00 X190.00 W1.00
M30
T0303 M03 S400
G00 X39.00
Z1.00
G90 X40.00 Z-30.00 F0.2
……
……
G00 X150.00 Z150.00
M30
T0808 M03 S400
G00 X190.00
Z0.00
G01 X40.00 F0.2
G00 X190.00 W1.00
M30

程序运行后,其实有反应时间,但以前没有养成良好的按急停的习惯,都是按进给保持,但这次发生错误是在换刀上,进给保持无效,错过了最后的挽救机会,连续按了2下进给保持时刀架仍然在执行动作,当我把手放到急停开关上时,刀架动作已经执行完,打卡盘上了,以后一定要养成发现错我立即急停按钮,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是基本素养。

间接原因机床只有一把钥匙,程序保护和门保护都是有一把钥匙控制,为了偷懒,不新建一个程序执行一个新的功能,把所有程序段放在一个程序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机床其实可以添加一个保护功能,当刀架在某些位置的时候是不允许执行换刀功能的,这个功能的实现对于机床厂家来说应该不难实现。

总结:关键还是人,是自己不够细心,不够严谨,没有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习惯才导致事故产生,希望各位同仁能够引以为鉴。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试过镗孔刀伸出短,后面余出很长,结果手动换刀时直接撞刀架……还好刀架没死,我道快吓死了

还有发现华中的急停很硬,一般的按按键的力度还按不下……要是快撞的时候按不动……不敢想…………

游客

网友:
数控车俺一般不按急停,按复位啥都停下来了,坐标也不会乱。

网友:
教训,学习楼主总结的精神楼主!

网友:
如你这种情况下,我一般运行每把刀之前编一个M0,给一个验证的机会,再一个巧妙地在中间结合G50随时改变坐标,再配合手轮的运用,可能才更加灵活化,效率才会不一样,其实有时搞灵活了,感觉还多有意义的,至少会给自己很多启发。

网友:
悲剧一幕

网友:
感触。师傅就是这样炼成的,我们车间很多老师傅都撞过一次,而且就一次,撞一次记一辈子。

网友:
LZ其实在 在每把刀前加一段安全程序,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也正常,搞我们这行谁没有撞过机。只要不犯同样的错误就行,记得我师傅原来给我说过一句话,搞数控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当你听见撞机声什么都晚了,按下急停 其实也只能是个心里安慰。

网友A:
我是把安全宏程序做成一个M代码,加在每把刀的前面调用,进行安全判断

游客

网友:
发在17楼了
有请大侠发上来让大家瞧瞧
大侠,搞上来看看呗

网友:
实践是学习的最好源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安全宏程序做成一个M代码,加在每把刀的前面调用,进行安全判断

强烈建议上安全学习程序学习

游客

网友:
程序已发,在17楼,请指点
我现在在我丈母娘家,这样等我晚上到家给你发一个,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烈建议上安全学习程序学习

其实很多公司对于加工中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的,尤其是设备及产品比较贵重的!
下面是瑞士T42车削中心带给用户的安全选刀程序:

O1;(外圆、端面安全子程序)
G00 G40 G97 G98;

M98P9999;
M99;

O2;(内孔、端面子程序)
G00 G97 G98 Z2.0;

G40;

M98 P9999;
M99;

O9999;(安全选刀子程序)

T0;

X_ Z_;
M99;

编程时的格式:

O1234;

G97 S1000 M13;
M98 P1;

T0101;
……
M98 P1;
M1;

……
……

M30;

当然,自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进!

游客

网友:
是肖不灵的床子吧 我们这有一台

网友C:
没事!别怕。就这点算啥!我做数控十多年,除了数控磨床没撞过(我领导替我撞的),基本上车间所有机床都撞过。数车撞刀次数记不清了,反正估计手上撞掉的刀做坏的工件价值应该是按十万以上计。加工中心盘刀两把,七千多,40刀柄一个,30刀柄两个。数控滚齿机两根15型拉钉滚刀轴外加滚刀N把。总价过二十万了……

游客

网友:
真心服了,哈,我也撞过不少
胆大心细 不胆子大 练不出技术
撞刀是个学习的机会,大侠可以写个撞刀清单了,哈哈。
撞多了也就麻木了,没像第一次撞刀那样心都快跳出来了,
很牛 这也是人才啊
你牛,不扣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多公司对于加工中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的,尤其是设备及产品比较贵重的!
下面是瑞士T42车削中心带给 ...

为什么要在G97和G98下换刀呢?
G99状态下换刀有什么不好G97呢?

游客

网友:
这个是别人厂的,自己的话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O9001
G0 G21 G99 G40            设定公制  设定每转进给  刀尖半径补偿取消
IF[#4120EQ0101]GOTO10     判断当前刀位是否为1号刀位(孔刀)如果是1号刀位,跳转到N10 先退Z项,在退X项,如果不是执行下段进行判断
IF[#4120EQ0505]GOTO10     同上
IF[#4120EQ0909]GOTO10     同上
G28 U0                    上述都未达到条件 执行先退X项,在退Z项  我机床行程小,所以是G28 回原点  根据实际情况改变
G28 W0
GOTO20                    这个相信大家都明白
N10 G28 W0
G28 U0
N20 M99

这是我的安全程式,供大家借鉴探讨,如有更好思路也希望发上来一起学习

游客

网友:
大哥,可以说说怎么搞成M代码可以调用的吗
这个程序是内孔刀位就是固定的这几个位置
用这个程序的话是不是内孔刀位就是固定的这几个位置??可不可以在前面再加一个变量来改善一下??比如#100=1则是外圆刀#100=2则是内孔刀??

网友:
说说我一同事的撞刀经过:
新产品上线,量好毛培尺寸后编程,然后开始试加工第一件。所用机床是斗山的,这个床子的G0速度在我们线上是最快的,G0速度只有100%、50%、0%三个档位。G0状态下50%的速度依然快得有点让人反应不过来,同事怕撞刀,就打在0%的倍率上用单段试车。一遍程序走完,测量尺寸修改刀补直到尺寸车到位。换第二件活,取消单段,G0倍率100%按循环启动,正进行间猛听一声闷响,赶紧按急停开门查看,内孔刀已把工件挖了,刀片四分五裂,刀杆直接报废。后来检查程序才发现该G1的时候仍然是G0,就因为用了0%的G0倍率试车时没发现。
其实新程序做第一件试车的时候,边看移动余量也要边看程序,我那同事编完程粗粗检查了一遍就自以为程序没问题了。

网友:
加工安全大家也要注意,越是熟练 越容易犯错。

网友:
加工行业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

网友:
CIMCO Edit 我目前全部是采用软件编程和仿真 确定没问题了,上机直接干 目前没撞过
我撞的一次是别人做手脚的 把刀架都撞动了,4万多元换了 老板气死了

网友:
带卡盘的数控说实在话,伤不起,一般都在三千多转,撞一下液压卡盘基本上算是内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别怕。就这点算啥!我做数控十多年,除了数控磨床没撞过(我领导替我撞的),基本上车间所有机床都撞 ...

难道你就是老板!

网友:
一般机床厂家都有参数设置换刀点的,可以设为任意点换刀还是必须回到原点换刀,自己去翻翻书,还有,车床不会有哪家厂在加工时把他设为原点换刀,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楼上的说错了,你要用过大连机床就知道了,X轴必须回参考点才能换刀,害的我每次都要用G28 U0。不过这样确实安全。

网友:
有时候加一个程序跳转功能,可以防止很多事故的发生。

网友:
做数控的一定仔细,否则就容易出事。还有楼主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M30不是程序结束返回程序头的吗,换刀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具体来说就是要退过你最长的那根刀杆的位置

网友:
看不懂,,,,好想学。。。。。。。。。。

网友:
老师说过,不撞机是学不会数控的

网友D:
“机床其实可以添加一个保护功能,当刀架在某些位置的时候是不允许执行换刀功能的,这个功能的实现对于机床厂家来说应该不难实现
对于你所说的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可是只能做到一定范围,比如没刀具最短(极限木有刀)的时候在距离卡盘XZ时无法换刀,会发生干涉,但是在其他情况下,通常刀具都不会是最短,要是考虑不周就悲剧了
      我通常,在一个程序里,像你所说的有多个位置或多个尺寸是,程序需要隔开,并执行完后暂停,就在退刀后加两个M0或M1(两个的目的是,防止按一下后,再误按!而直接启动下一段.....),加M1的时候打开选择停止,首件试机打开,正常后关掉就可以了,并输入多个分号隔开 N86代表8-M6的程序段,N816代表8-M16的程序段,等等类似的用尺寸做段号标记,方便搜索,还有说道倍率问题,却是只有三个档的快速是不合适,我这都是只有一个速度倍率开关,从0~120变化小,档位多,还是比较好用的
例如:
N86;

T1M6;
.......
M0;
M0;
;
;
;

N816;

T2M6;
.......;
M0;
M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其实可以添加一个保护功能,当刀架在某些位置的时候是不允许执行换刀功能的,这个功能的实现对于机床 ...

分号隔开这方法不错,简单容易操作。

网友:
撞撞更健康~当你听到机床怪声音时以为时已晚,按急停按钮或RESTE键都是徒然来不及的,除非你你的反应比机床快。记得有一次我操作哈挺T42由于镗刀伸出很长也撞过一次,从事机加工到现在也唯一的严重的一次,当时可把我瞎傻了脑子一片空白,机床液压刀架不转了,活打坏了,刀杆刀座费掉了,机床防弹玻璃打碎了,还好有防护门网格保护否则不堪设想,修理费一大笔,够我当时10年的工资。做我们这行的不要太过于自信自己的程序,安全仔细冲其首要,加工程序机床多模拟下,程序多检查下。特别是刀具方位的干涉与零件的干涉多查验下,确保安全再进行自动加工。

网友:
楼主这种做错事进行反思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楼主这种自我剖析的精神是很多年轻人需要学习的
现在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或者犯过错

网友:
吃一塹长一智

网友:
学习了啊!挺不错的实例!

网友:
第一次撞刀 那是最惊心动魄的 至今记忆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