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导线线径与电流关系表

楼主(2012-06-24):
铜导线线径与电流关系表

网友:
表中最右边的"60℃",  与左边的"60℃", 有什么区别?

网友:
肯定是100啊

网友:
一般同导体工作温度最大不宜超过90度,

网友:
正常应控制在60度以下

网友:
比2.5平方mm 还小的呢

网友:
我们现在用到最大的才35平方,100的还没用过呢?

网友:
   比2.5小的就1.5    要么不是国标,小于1.5      我朋友那电镀厂  用的是12根300的裸线,嘿嘿壮观吧、

网友:
我们这用得400mm的电缆,运行400多点的电流,稍微有点发热。正常运行的话电缆不应该超过60度吧?

网友:
还是有用的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