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对零件精度会有影响么?

楼主(2012-06-24):
请问车间环境对零件精度影响大么? 我看很都好的,车间都是弄的非常干净的,地面都全部涂了油漆,可有些车间就很马虎 ,地面就水泥地 。请问这样对出来的零件对精度会不会有影响的啊?

网友:
我了解的环境对加工有影响有三种

1,温度(普通丝杠温升一度要伸长10+微米)
2,震动(一个加工汽车铝轮毂的机床运转时把表打在两米外同种机床上震动超过两微米,进口机床)
3,精加工铁粉。(对机械和人都有影响。)

地面刷漆好处多多,显著的就是三定五s

楼主:
三定五s???这个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加工齿轮,加工叶片,我们都在恒温车间进行.

网友:
1。温度肯定有影响,热涨冷缩可跑不了。有些精密零件在阳光直晒下和在阴冷处多明显能测出来。
2。零件安放位置,比如精密的零件在安放时必需注意,是横放还是竖吊,怕自重变形哪。
3。粉尘有影响,粉尘么相当于研磨剂,对已加工好的超精密零件表面有可能擦伤。
4。气体么也可能有哪,如果气体有腐蚀性,或和车间某种物质不能相容你说会乍样。
5。机床安置,精密机床对基础要求可是很严的喔,在机床基础就得考虑防震沟,否则外部震动对零件可能有影响的。
。。。
当然这要看你是制造啥东西的。有些做大家伙零件的在地面多得搞钢平台,否则混凝土可吃不消。。。
再补充许:
6。静电影响,有些物料在输送过程中会产生静电,如果不考虑影响会产生不可预知安全问题
7。电磁影响。对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有影响
8。雷电。对控制系统,安全生产等有影响
9。湿度影响。纺织车间等如果不控制好温度,出来的产品质量可就不乍滴了。
10。光线对视角的影响俺就不说了。
。。。

楼主:
好复杂啊

网友:
有肯定是有的,至于楼主所说的那种车间,一般公司内部实行的可能是5S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