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炉门,怎么实现这个运动仿真?

楼主(2012-06-24):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炉门 , 要求关闭时是竖直的,开启时门板是水平的,要怎么实现这个运动仿真,我用了实体接触,但根本没效果,而且门板运动会向里面,要怎么控制门板的运动?

网友A:
为什么不侧开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侧开门呢

?

网友:
把原文件发到foot7329883@yahoo.com.cn我帮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文件发到我帮你做

可以加QQ教我做吗?

网友:
试试吧  主要是我时间比较零碎   还有涉及到保密神马的   还是向998大侠说的 自己从头开始学习吧

网友:
觉得好像不太好,上面的两个连杆开启时,如果下栽的话,造成关闭炉门费力。

网友C:
要求关闭时是竖直的,开启时门板是水平的,

======按图中的结构,这要求实现不了。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求关闭时是竖直的,开启时门板是水平的,

======按图中的结构,这要求实现不了。个人看法。

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开门水平无法实现.

网友:
看看感觉还行

网友:
开启时水平是不是有别的用途?你这样子很开头门的,你可以尝试把下面的铰链改为活动的、、当然我只是随便想出的馊主意、、主要是看你用来做什么,然后才能为那个用途而设计。

网友:
看图 水平是无法做到的

网友:
机构无法实现楼主要的动作,相关自由度均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