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零件前是不是要先做模具?急求

楼主(2012-06-24):
我是刚接触这行的很都东西都不懂,有什么见笑的地方希望大家见谅, 请教下加工一个零件之前是不是要先做个模具出来,然后再把这个模具放机床上进行精加工啊?  另外模具材料的用料(比如用铁或铝阿什么的)是不是必须要按照对方要求来的啊? 还是可以随便自己用什么料。

网友:
那是試加工,看看程序有沒有寫錯什麽的

网友:
没必要,你说的又像手板,又不像,零件加工毛坯有锻件,铸件,下料件,根据性能要求选择,锻件性能最好,铸件主要是可以成型复杂形状的工件,主要是铸铁,脆性大,主要是机壳机座,下料件多半是棒料,板料,型材。

游客

网友:
那请问为什么我看很都加工之前都先做模具把毛胚做出来 再去加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