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时间常数

楼主(2012-06-24):
请教下大家,01我在安川伺服电机的 样本上看到机械性时间常数,还有电气性时间常数,他们的含义是什么啊?
                     02.在松下伺服电机的 样本上为什么没有找到机械性时间常数,电气性时间常数?

网友:
简单说,机械时间常数就是电机这个硬件本身的特性,由惯量,电枢电阻,气隙磁通密度等决定.
电气时间常数由驱动器的硬件及算法,电枢电感决定.
一般说来,在选电机的时候可以直接忽略这两个参数,只考虑惯量,因为通常的加速时间远远大于这两个参数标称.
只有在对加速时间有特殊要求的时候才要考虑.

游客

网友:
没有任何关系,加速时间和曲线是软件决定的。时间常数是极限,就是说,加速时间不可以超越这个坎。
加速时间和这两个参数有什么比例关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