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小型圆坯水平连铸机

楼主(2012-06-24):
去年和一两酒, 重庆铁匠,2266998 三位大侠谈过这个项目,后来我觉得光是纸上谈兵也没有继续深入探讨,在这里我很感谢几位大侠的宝贵意见。

今年我实地参观了江苏兴海特钢直径60-100连铸机生产现场,仔细观察连铸直径60mm材质304不锈钢圆坯,外表和断面几乎没有缺陷,该厂的连铸坯料不经修磨直接送至线材热轧车间轧制5.5的盘条。我说的这个案例不是为了争论什么,毕竟他存在盈利很多年了,而且很多同行还在蠢蠢欲动。

   今天我想探讨的不是做线材和小型材,看了一下国外的资料,德国克虏伯公司早就在这方面有研究了,他们用不锈钢连铸坯扒皮后直接穿孔做管坯,而且这也是不锈钢管行业国内于国外工艺上主要的差距。加上现在连铸这快的技术发展很快,尤其是炉外精炼技术强,钢水纯度高,在配套连铸上的电磁搅拌技术和无氧化浇注和保温技术,我认为用连铸圆坯直接穿孔很有发展潜力的,只是这块的技术需要积累大量的经验数据。

    欢迎继续拍砖,请教学习。

网友A:
连铸圆坯直接穿孔那可是有很大成本优势的

但是我看到的一些好像都是热轧之后再穿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个人认为,胚料被穿孔机穿过之后,完全起到了轧制的作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铸圆坯直接穿孔那可是有很大成本优势的

但是我看到的一些好像都是热轧之后再穿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热轧的棒材密度和高倍组织都由于连铸坯,热轧棒穿孔是成熟的工艺。就是因为有国外的先例用连铸技术才探讨的,这也许是高合金钢钢管的工艺突破。

网友:
太高深了,顶

网友:
。加上现在连铸这快的技术发展很快,尤其是炉外精炼技术强,钢水纯度高,在配套连铸上的电磁搅拌技术和无氧化浇注和保温技术,我认为用连铸圆坯直接穿孔很有发展潜力的,只是这块的技术需要积累大量的经验数据。

==========有幸在冶金行业呆过,虽是外行,但对此方面做过思考。连铸坯想直接穿孔,浇铸中配料凝固过程要求应该不同,由于热坯直接进入轧制,金相组织形成过程不同,轧制工艺过程也要变化,必须大量积累经验数据。

网友:
连铸坯直接穿孔,取决于几个条件,一个是穿孔机,一个是材料本身,还有后续的工艺过程,看干吗用?

一般的桶形二辊穿,不适合连铸坯,但锥形辊与导盘结构的穿孔机,就可以用于部分的连铸坯,这是由材料的变形特性决定的,

而合金钢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有些可以用连铸坯采用三辊穿,有些就只能用轧坯了,而另外一些高合金钢,无论什么穿孔机都不行,必须用水压机了,

网友B:
连铸坯直接穿孔,取决于几个条件,一个是穿孔机,一个是材料本身,还有后续的工艺过程,看干吗用?

一般的桶形二辊穿,不适合连铸坯,但锥形辊与导盘结构的穿孔机,就可以用于部分的连铸坯,这是由材料的变形特性决定的,

而合金钢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有些可以用连铸坯采用三辊穿,有些就只能用轧坯了,而另外一些高合金钢,无论什么穿孔机都不行,必须用水压机了,

游客

网友:
谁都没错,是复制了html格式。
九师傅啥时成风水相师了哈
第一次这种乱码的话,排查硬件和网络的差异。比较可能是网络(看发表时间,两个帖子不是同一时间发出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论坛的原因了,留意他人发帖有无类似情况即可。
龙九相当搞笑
与电脑没有关系,甭联想什么妖魔鬼怪,哈
请检查 1.电脑硬件 2.电脑软件 3.电脑摆放朝向风水 3.。。。。。。。。。。。。
怎么显示这个德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铸坯直接穿孔,取决于几个条件,一个是穿孔机,一个是材料本身,还有后续的工艺过程,看干吗用?

一般 ...

了解到连铸机的是北京一家公司做的,他们也只是做技术其他加工都是外协,玩法就像998大侠说的一样。相关技术人员说穿孔可以就是不确定管坯的质量,尤其是内折和表面缺陷,我感觉说的很迷糊,因为都不敢保证。老想最好就是采购少量来试验一下看看效果,不管好坏总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想请问998大侠现在还是做连铸这块么,有空想请教你,因为我和堂哥还有一个朋友这边都要找水平连铸圆坯这块的有偿技术服务,虽然我还没有上项目,其他两家已经在考虑方案了,最迟明年就要动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到连铸机的是北京一家公司做的,他们也只是做技术其他加工都是外协,玩法就像998大侠说的一样。相关技 ...

你最好不玩水平连铸,产量小,规模受限制,特别是玩不锈钢,许多钢种都不合适,最终效益也未必好,

阿拉玩不锈钢连铸有年头了,玩无缝管也有不少年了,包括轴承管,给人家建过厂子,这都是说来话长的事情了,你不玩这些,许多具体东西说不特别明白,有时间可以再开帖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