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如何去毛刺,液压冲洗有效否?

楼主(2012-06-24):
现有一轴类零件,中空,径向有若干2mm孔,如何去除小孔与中间通孔处的毛刺?
液压冲洗有效否?望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发错地方了,谢谢鹰版改标题!

网友:
材料?钢件加沙冲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特定的油,材料是铝,高速运行,3左右分钟冲洗完毕。。高端车型的压缩机在出厂前就是这样磨合的。效果明显。不是大批量的话成本较高。你可以用粘稠度非常低的干净的油试试。
小件的话用振动机吧,就是容器里面有钢砂或是其他介质震动去除毛刺。
焊件就直接喷砂处理。。。就知道这些 希望对你有帮助~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网友:
小件,振动磨 还是有效的

网友(2012-09-13):
我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8606253286

网友:
磁力抛光机,可以借鉴!